求助:空气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6-03-25):
空气开关下面的电流脱扣调节盘,是调节过电流的倍数还是分数,如400A的空开,调节盘标注的有LI、2、4、6、HI几档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额定电流为600A的空开,其脱扣整定电流调节盘可以调节为200-600A。

楼主:
不是600A的啊,225A、400A的调节盘也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应该是倍数

网友C:
开关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2006-04-26):
不用看型号了,我看应该是倍数才对。

网友E:
是瞬时脱扣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