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DCS500B 报警E02

楼主(2006-03-25):
最近我们这里的ABBDCS500B  主控板老是报警E02存储器检测错误,求高手指教.
事情经过,因维修需要断掉配电柜的控制电源,当在送电时发现板子报警E02,出现这种故障时,是不能被复位的.只能断电重新送电,如果故障还不消失只有更换板子.
请问大家这是不是板子里面的参数没有配置好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曾经发现一台变流器有个贴片张毛了.

网友A:
检查备份电容,或着RAM的供电回路电压.

网友B:
主板坏无法修复,我这有现货

楼主:
备份电容没问题 ,如果把板子摘下来,从新把参数配一下就好了,以前断电10天左右也没出现这种情况,询问ABB服务商,说是板子升级容易出现这情况,为什么同批的板子只有个别的出现这种情况呢,总共16块板子换了6块了,以前换下来的都已经修好了.

网友B:
请问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B:
如果报E02,通讯无法建立,控制盘和DDCTOOL都无法使用,如何下载参数

网友C:
找ABB去换取,DCS直流换板是免费的。

网友B:
保外也可以免费换吗,

网友D:
当然不可以了!我处有新货 或二手!yantao122@yahoo.com

网友E:
你好!据说这是abb有一批从印度生产的引入的板子,软件有bug。现在abb是给更换的。如果需要更换的话,可以和我联系modernhuman@163.com

网友F(2014-10-23):
dcs500 E02故障 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啦,芯片的质量问题,04-06年的机器特别容易坏,有的送几次电就好了,怪不得ABB免费更换。有需要可以来电 董工 1390227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