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累积样例

楼主(2006-03-25):
正做一个工程(第一次用MCGS),用到大量的累积量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1、数据提取策略构件:有求累计量的选项;
2、历史曲线动画构件:可以在某个表格进行类似excell表格一样的累计计算。
3、循环策略脚本编写:在累计项较少的时候,可以尝试自己根据需求做了。

详细讨论,请登录  http://bbs.hmitech.com !

网友B(2006-08-29):
很好的解决办法,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