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液压空气开关

楼主(2006-03-25):
什么是真空接触器  什么是液压空气开关
什么是真空空气开关
   里面真的是真空、液压吗

网友A:
      怎么没有人说话,我也想知道,各位高人说说看,谢谢了

网友B:
高压真空断路器的触点在真空容器中

网友C:
没有液压空气开关吧,只有少油断路器与真空接触器都是高压电器。前者真空灭弧,后者用绝缘油灭弧。

网友D:
长见识了,谢谢...液压空气开关,是通过液压来推动开关吗??不了解哦,高人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