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使用Pt100温度传感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3-25):
需要准确测量温度,但目前使用单位给安装的Pt100温度传感器时出现一些问题。
本来从变送器出来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后,用万用表测量读数是对的,但用AD读入计算机后,发现有一些温度有低频的等幅震荡,还有一个读入计算机后的电压值比万用表读出来的低了不少。如果将一个普通的等值电阻接到变送器上就没有这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有大家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们现场使用的工控机是单位自己研发的嵌入式控制器。

网友A:
把几个通道对调一下看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第一,是现场有干扰,检查一下计算机的屏蔽线.
第二,更换一支PT100.不用更换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