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液位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03-25):
最近遇到一个液位控制的问题,传感器用的是差压变送器,上面是数显表,由数显表提供24V电源给差压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根据液位的情况输出4--20MA电流信号(二线制)给数显表显示此时液位的情况,数显表再输出1--5V的电压给电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带有FQ--3智能模块)。其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把水位设定在70(也就是数显表的PV值为70),结果水位稳定不下来,一下子很高(高到85),一下子很低(低到4),老是这样波动.请各位高手帮忙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呢,数显表有PID调节,先谢谢啦!

网友A:
干扰,检查一下你的液位接触部份

网友A:
干扰,请检查一下你的液位接触部份

网友B:
PID参数没设好

网友C:
液位用开关量可以吗

网友D:
一下子很高(高到85),一下子很低(低到4)。检查一下【控制方式】是否真是PID控制,信号有接触是没问题的。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我对这方面真的不懂,请告诉我!

网友B:
阀是不是动作很大?如是,把P减小,I增加,慢慢调就会稳定的

网友E:
如果设定了PID就说明系数设置的不好,可以把比例系数减小,同时设置微分系数,就是用上微分

网友F:
to 天天学
老兄,我也用你们宇电的AI人工智能调节器,用在供料器上有同样的问题,供料不均匀,反复调整PID的参数效果不明显.

网友G:
可以试一下自整定PID参数。我碰到过类似问题,最后调整PID 参数后搞定
不过工况不一样,也许问题点不一样

网友H:
如果设定了PID就说明系数设置的不好,可只用p,I两项慢慢调试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