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控制!!!!!!!!!

楼主(2006-03-25):
最近遇到一个液位控制的问题,传感器用的是差压变送器,上面是数显表,由数显表提供24V电源给差压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根据液位的情况输出4--20MA电流信号(二线制)给数显表显示此时液位的情况,数显表再输出1--5V的电压给电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带有FQ--3智能模块)。其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把水位设定在70(也就是数显表的PV值为70),结果水位稳定不下来,一下子很高(高到85),一下子很低(低到4),老是这样波动.请各位高手帮忙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呢,数显表有PID调节,先谢谢啦!

网友A:
看看你的PID设定值.是位新手吧!13953195110愿意帮忙!

网友B:
液位控制的问题:用水量的波动,差压变送器稳定性、数显表的PID性能、电动调节阀的口径。以上问题是要分析。数显表的PID是否整定,阀门的反馈信号与调节器的输出是否一致,多是要考虑的。

如有困难来电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
其实电动机构的线性不好也会这样,你还不如改成变频控制,精度就高多了,现在很长多电厂的低加疏水都改成变频的恒液位控制.

网友D:
pid 没有调好 好像是震荡了

网友E:
多整定几次,可能要好一些。

网友F:
耐心调节P.I值.控制有压力容器的液位,最好改成变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