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温控静差为+/-0.1度[测温分辩率为0.1度]是否正常?

楼主(2006-03-25):
请问测温分辩率只有0.1度,温控能否真的做到+/-0.1度???
PID无静差指的是0.1度的静差都没有吗???

网友A:
质量好的就可以

网友B(2008-08-23):
做到这样的控制精度太难了。

网友C:
呵呵;一般的温控仪只有0.5级精度;

网友D:
呵呵,测量不可靠,控制就更不可靠,所以控制精度必定低于测量精度,如果哪位销售人员向你保证可以实现,那一定暗示了你的人品特别好,买到产品的实际测量精度大大优于技术指标

网友E:
测量精度一定是高于控制精度   如果测量产品跟控制产品都是一家的那样两个精度应该差值小一些  如果是两家产品 那样精度差就更大了.......

 我们公司就是做这类产品  温湿度监测 控制产品    如果客户要求高精度控制 我们都是整体老化 整体调精度 ........一般不给他们随便配。qq:871215679

网友F(2009-07-02):
  我们单位的药瓶灭菌柜的温度控制就可以到+、—0.1的精度,德国进口的设备!

网友G:
要控制到这样的精度真的是很难的,一系列的问题:温度传感器响应要快,达不到毫秒级下面就是空话了,其次温控表需要的控制精度极高,也就是响应要快,分辨率要高。功率调整器响应也要快。最后执行机构也要快。难啊!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控制精度到+、—0.1的。

网友H:
分辨率是1,精度也是1,有可能。控制精度还是1?神仙?

网友I(2009-08-05):
比如设定温度是100度,控制到仪表显示100+/-0.1度是可以的,但要求精度是+/-0.1的话,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