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PLC重新运行

楼主(2006-03-25):
各位高手: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PLC与计算机进行通信,计算机给PLC发送特定数据,当PLC接到这个特定数据再给计算机返回一个数据,当计算机接到PLC返回的数据时再给PLC发送特定数据,两者只有接到对方的信息并且是特定的,他们之间才能不断的相互传送数据.在程序一开始是PLC先给计算机发送信息的.如果他们之间因为某种原因(如:发送了错误信息)停止了相互之间的数据传送.那么怎么样才能使程序重新运行?????(不在人为的情况下)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思路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你这个通讯有点累似于485的应答式通讯,一问一答,当通讯出现错误时,有可能是通讯线路故障或者是有杂信干扰,这个时候很难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原则上是当出现通讯故障后,再发几次,如果还有故障,那你只能报警提示,只有问题解决后,程序才能继续往下运行;像你说的,通讯已经出现问题了,你再重新运行?不知你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我的意思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好了.如果计算机死机我们可以人为的按一下重新启动按钮,这样处于死机的计算机就可以重新运行.
如果这一应一答的通信结束了,我们怎么样才能让程序重新运行(不在人为条件下)??

网友B: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你一定要做通讯超时处理。
在PLC里面如果超时没有受到应答,要不停的发送数据,等待应答,一直循环。
PC这边如果没有受到应答,也是不停的重发,可以发出报警,提示人工处理。
错误信息:双方受到错误信息,都回复一个标准信息,告诉对方我受到了错误信息,这是就可以重新开始通讯。

网友C:
不同厂家的都有不同区别,而且通讯断有很多种原因.
我遇到过一次,施耐德的,
以太网传程序的时候不小心把网线踢掉了.
试断电复位好几次都不行(当时高炉点火非常急)
最后找串口线传,串口线可能是屏蔽线没做好也不能传大容量的程序.
最后还是找新的串口线.
我的一点经历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一点帮助.

网友D:
呵呵,来听听,感觉不同厂家的PLC有不同的区别吧,

楼主(2006-04-30):
谢谢大家的答复,我好久没上网和大家聊了.
我的实验室不能上网了.非常感谢你们对小弟的支持!!!!
谢谢!!!!!!!!!!!!!!!!!!!!!!!!!!!!!!!!!!!!!!!!!!!!!!!!!!!

网友E:
通信要能容错。可以看看MODBUS之类的是怎么做的。

网友F:
你说的类似与S7-200的PPI协议,如果出现意外信息传递中断,你可以不管.跳过这一步继续往下走,说白了你指的就是S7-200的PPI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