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讨论>奇怪的故障,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楼主(2006-03-25):
说明: 这本是网友"洞天"急待解决的问题.我是从别处帮他转来的! 据楼主述线路布置状态一切正常.只零线电流大于相线! 本人明确趋向电脑电源.奇次零序谐波叠加在零线上所为! "洞天"也按此处理的.但结果我是不知的.和洞天失去联系有一段时间啦// 06.10.25 急求高手解疑现象,想到的都用了,就是没解决呀
我这里情况是这样的:
1、新开网吧150台,每相挂50台电脑;
2、中性线电流如楼主所说类似;
3、电压平衡、电流平衡;
4、三相各加8微法电容后中性线电流反而加大;
5、中性线对安全地线没有压差;
6、问题是被总配电屏值班人员反应过来的;
7、在分电屏各控制柜中(共有10个)就是我这里有这情况,其它在接法上一样(都是一个电工接的)。其它配电中性线上有电流,但都小于最大单相电流。
8、将其它用电户掐断后这里无改善.
.....现象为中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

网友A:
这里高手云云竟没有能回答的?

网友B:
问题还没有说清楚呀,怎么回答?

网友C:
2、中性线电流如楼主所说类似???

网友D:
“中性线电流如楼主所说类似”
谁是楼主啊???

楼主:
回曹工:我是在其它网站上.见到网友的这个贴.感觉不是很清.帮他求助贴到了这.求助大家....谢曹工及楼上朋友顶帖!!!...
下面引用由刘卫锋在 2006-3-26 16:36:00 发表的内容:
问题还没有说清楚呀,怎么回答?
--------------------------------------------------------------------------------------------
下面引用由网牛在 2006-3-26 16:54:00 发表的内容:
2、中性线电流如楼主所说类似???
-------------------------------------------------------------------------------------------
朋友哪里不清楚?........ .三相电压及电流平衡..而中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我怀疑是否其开关电源.零序谐波的事.....

网友A:
谢谢大家回复。现在问题是中性线电流很大。数值相当于两火线电流的矢量和。即使各项带一台电脑,中性线电流数值也相当于两火线电流的矢量和。欢迎大家质疑讨论!

网友A:
如果定义为大量三次谐波对电源的干扰,那么在实验时每相分别接一、三、五、七、十台电脑现象相同。即零线电流是两相火线电流的矢量和。不解?

网友E:
没有理由呀,中线电流永远不会大于任一相线电流.请重新测量!

网友A:
我这里专业电工来了五、六波了。测试结果不用怀疑。现在就是集思广义。查找原因及取得应对的具体方法方案。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傻根在 2006-3-27 9:26:00 发表的内容:
bu ke neng

--------------------------------------------------------------------------------------------
情况确实如此。

网友A:
下面引用由洞天在 2006-3-27 9:58: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傻根在 2006-3-27 9:26:00 发表的内容:
 bu ke ne…
--------------------------------------------------------------------------------------------
情况确实如此。

网友F:
丁咚的帖子里提到的有关“
.....现象为中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 ”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完全可能的(应为以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只能说肯能),其原因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我们说的三相平衡的交流电源,又是三相平衡负载,那么其中线电流等于零,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对于电脑来讲,由于用的是开关电源将单相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每个电脑的输入电流已不是正玄交流电流,而是周期性的脉冲电流,所以我们用三相矢量电流相加的方法确定中线电流的大小显然不对。对于周期性的脉冲电流,如果三相线电流相加的话所得的中线电流仍然是周期性的脉冲电流,其周期应为各相电流周期的三分之一,脉冲幅值和各相线电流的脉冲幅值相等,这样用付里哀级数的概念来解释的话(这个计算是复杂的),很可能就出现“.....现象为中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 ”的结果

网友F:
接着上面的帖子在补充两句,虽然出现上述现象,对于用电量,不影响正常的计量,只不过零线的截面要能够承受了现有的电流就行了。

网友G:
热 还是没有说清楚]

网友H:
正常情况下,中性线上的电流是不可能大于任何一相火线上的电流,但这是对于三相电流是在相位上相差120度为前提条件的,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复杂,例如中线上的零序电流就是每相零序电流的3倍

网友D:
如果按每台电脑主机电源200W计算,50台,总功率P=200×50=10KW。功率很大,而负载又都是PWM,谐波应该非常严重。
如果有条件,是否可以尝试在进线端安装滤波器;或者用示波器查看波形。
同意楼上,正常情况下中性线电流不大于相线电流的条件是相角相差120°的正弦波。

楼主:
..此帖原是原楼主"笨猴"(既:洞天)贴在一个家维论坛的.....原楼主既现.."洞天"---------说明
我也怀疑是它的谐波中的零序...叠加在零线上.但我没有实地检测.和处理过.只推断而以....
谢朋友们的支持.顶帖!!..朋友们.谈谈该如何定量处理才好呢..

网友I: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
我们一车间,在机器不启动的时候我发现中性线发热
很奇怪就用电流表去测
一测居然有20多安.而其它线却几乎没电流
后来发现中性线进车间未接地,
然后我就把中性线接地了,问题就解决了.
据同事解释是:中性线未接地,而设备有地线是接了地的.而中性线与地线是有连接的,虽然我处未用电但整个电网是有负载的,这样我处的中性线与整个电网来说是有负载的,所以就有了电流

网友A:
电气工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3-27 20:08:00
正常情况下,中性线上的电流是不可能大于任何一相火线上的电流,但这是对于三相电流是在相位上相差120度为前提条件的,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复杂,例如中线上的零序电流就是每相零序电流的3倍
互差120度的现实会改变吗?如果改变了,网内用电器岂不是会因为相角原因出现启动困难,发热量增大,效率降低吗?我这里的一个有趣现象是:测三相火线和三相零线总电流相等,测零线结点到配电屏这段零线时,却等于总电流的三分之二(近似)。

网友F:
求零序分量:把三个向量相加求和。即A相不动,B相的原点平移到A相的顶端(箭头处),注意B相只是平移,不能转动。同方法把C相的平移到B相的顶端。此时作A相原点到C相顶端的向量(些时是箭头对箭头),这个向量就是三相向量之和。最后取此向量幅值的三分一,这就是零序分量的幅值,方向与此向量是一样的。
上面就是求另序分量的方法,我们说的零线上有电流,这个电流也就是这个向量就是三相向量之和,也就是说另序分量不等于零,究竟哪个是因,那个是果呢?

网友I:
上面就是求另序分量的方法,我们说的零线上有电流,这个电流也就是这个向量就是三相向量之和,也就是说另序分量不等于零,究竟哪个是因,那个是果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还有钳表去钳了三相,三相也没电流.
但我想这只是我们车间的电流和不为零罢了
就整个电网来说应该是三相向量之和应为零,还过我无法验证!

网友J:
你现场应该没有三相设备,都是单相设备.用万用表测一下线电压!你过来的电源应该不是三相电,是两相或单相.

网友A:
正好相反。我这里就是三相五线制。线电压平衡,电流平衡。

网友A:
今天下午做了厄流圈实验和LC滤波实验。结果不行。估计是谐振频率不对。明天准备先用示波器找准最大影响的谐波频率,再对应找出参数,做调谐实验。

网友J:
如果你真正测了三相线电压(三次),电压正常的话,那就奇怪了.你可以断开三相线,测中性线电流.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给你改一下题目,一便更多人参与讨论,期待找到原因.

网友A:
1、三相线断开,中性线无电流。
2、各相分别加载,火线电流等于中性线电流。
3、三相线一起加载等负荷,电压平衡,电流相等,中性线电流是两相火线电流矢量和。
4、各相分别加一台电脑和加50台电脑时。中性线电流规律同上。

网友F:
对于三相平衡正玄交流电源,如果三相平衡的负载是三相交流电机,纯电阻的电加热,以及三相平衡电容,电感性负载的话,其电流只要是三相平衡的正玄波相电流,这里要特别强调电流波形为正玄波,那么其另序电流等于零,也就是说零线上的电流等于零。否则的话如果不是正玄波电流,如果电流是脉冲电流,即使三相脉冲电流是平衡的,它的另序电流不为零,流入它的零线上的电流就不可能为零。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以三相的每一相上都有一个相同的带滤电容和电阻负载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为例,看能否说明零线电流不为零的道理。
单相带滤波电容和电阻负载的桥式整流电路,当负载电阻比较大,滤波电容器的电容也足够大,假如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为交流电压幅值的0.9倍还要大,而且电容上的电压处于稳态状态(有点儿波纹是允许的),那么对于各相单相桥式整流交流侧的电流波形应该是每个市电周期存在着一个正脉冲和一个负脉冲,而且这两个脉冲相差180度的电角度(半个市电周期),这个脉冲电流不但要流入相线,同时也要流入零线,火线和零线的脉冲电流是相等的。
对于另外的两相上的桥式整流电路来说,由于电路是一样的,那么它们的交流侧电流也同样是一样的脉冲电流,脉冲周期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三相交流电相位差都是120度,所以这三相脉冲电流的脉冲波形也互相错开120度,三分之一的市电周期。
现在来看流入零线的电流波形,它是这三相相电流之和,如果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大到一定数值,这零线上的脉冲电流,在一个市电周期里就存在三个正脉冲和三个负脉冲,而且不重叠。利用电流的平均指或有效值的计算公式,不难得出零线电流等于三倍的相线电流的结论。如果随着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变小的话,那么零线上的脉冲也要慢慢重叠,导致零线上的电流慢慢变小。假如把滤波电容短路,电容上的电压为零的话,交流输入侧的电流就成为正正玄电流了,这时候零线上的电流才可为零了。
对于电脑来讲,它也离不开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电路,它的输入电流波形不会是正玄波形,很可能是如上面所说的脉冲电流,有条件的话,可用示波器观察相线和零线的电流波形,这样可证明我的分析是错还是对。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L:
不知道同一供点电系统的其他负载是否也存在这现象,看一下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方式,是否是直接接地及接触是否良好,接地网接地电阻是否合格。

网友M:
还没有见过这种再像!!

网友J:
你先测量几个参数.:
(1)AB,AC,BC三组线电压的数值.
(2)三相接相同的负载,依次投入,测各次零线与相线的电流.
(3)要确切数值.

网友A:
答毕庆民
记录数据如下:AB=403V;AC=405V; BC=407V。
每台电脑相电流为0.6A,各相电流基本相同.各火线接一台电脑时,零线电流为2.2-2.4A。
答金牌电工
其它负载不存在此现象。但中性线上都有小于相线电流。
接地方式是变压器出力处中性线通过两铝排接入大地。同时等截面五芯电缆引入负载。接地良好。

网友A:
答金牌电工—1、其他没这情况,零线上都有小于单相火线的电流。2、变压器中性线通过两铝排接地。3、三相五线等截面入户。
答毕庆民—1、403-407V。2、每相接一台电脑,相电流为0.6-0.8A;零线电流为2.1-2.3A。

网友J:
你再用三个150W的白炽灯泡代替电脑.重新测一下各电流.

网友A:
试过,电流看不出来有啥不同。

网友A:
电流平衡。中线无电流。

网友J:
你再用三个150W的白炽灯泡代替电脑.重新测一下各电流.
请说一下测量具体数值.要先解决是不是接线问题,在讨论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N:
耐压的分析是正确的,有很多人之所以不认同,是因为基础理论没有到这个程度,他讲的你不懂,当然就不认同了。如果大家对整流电路的谐波分析、不对称三相电路的分析,能够掌握的话,分析此类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建议大家下决心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没有捷径可走,必需啃书!

网友E:
若事实是这样,电脑对电网的污染可大了.未来电网的崩溃来自电脑.....

网友O:
从数值上看有点象是单相并联的哦。

楼主:
这里有篇文章也很精辟.大家有空去看看..........
http://www.dqdq.net/bbs/dispbbs.asp?boardID=15&ID=355&page=1

网友J:
先解决是不是接线错误的问题,再讨论别的原因!
(你再用三个150W的白炽灯泡代替电脑.重新测一下各电流.
请说一下测量具体数值.要先解决是不是接线问题,再讨论开关电源的问题.)
本贴加精,希望更多人讨论,也希望楼主配合测量结果.希望有满意答案.

网友E:
有条件的朋友用示波器测一下电脑的电流波型.

网友A:
灯泡实验最先做的。电流平衡,电压平衡。无中线电流。

网友A:
中线电流是在最初发现问题时测量比较的,发现中线电流为零。每一拨电工去几乎都是怀疑缺相,要求做此实验。实际上这些辨认工作都做过不止一次。
包括电缆漏电测试是在最初装配通电时就测了,后来反复测过也没问题。
接入功率因数表测量,功率因数超前而且很低,最低时达到超前0.64;最高时也只有超前0.78。

网友P:
断开单独测测!

网友A:
电网输入端电压波形基本规则,频率为50-50.2;周期为19.8-20ms;上升沿为9.55-10ms:下降沿为10-10.45ms;波顶有比较明显的平顶.直观感觉波形上升沿陡度不够,和下降沿不对称;逐渐加大电脑负载后波顶有较明显的变化-变平坦了.其它电压波形指标变化不大.注:测的一相火线的结果.
对于相线电流波形,测试直观波形含盖很多谐波.由于不稳定,自动测量数据不能作为依据.但电流主要波形为微分波形.不可理解.还请更有经验的同志给出原因.只开空调时电流波形明显不同.但离正弦波很远.

网友A:
"中央战车"断开单独测测什么?

网友Q:
没遇到过,小弟洗耳恭听了,希望大家多多讨论,也帮这位仁兄解决解决难题!!

网友J:
看来是无功电流,请再做一下实验:
每相接一台电脑开启后,测零线与各相线电流.
这时断开零线,测各相线电流.
这样有一定危险性,要注意.

网友J:
请问试了没有?

网友A:
我觉得没道理,心里没底,所以不试。

网友J:
开关电源,电压适应范围宽.所以让你试.因为你的测试结果,我怀疑.数值,很难做假.

网友A:
开关电源也是110-260V,那能承受220×1.414=?

网友R:
如果三相电压平衡,他的三相负载分别为感性容性和纯电阻中线电流如何?

网友J:
(开关电源也是110-260V,)这是开关电源保守的数值.输出随输入变化不大,要先变成直流.

网友A: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4 20:22:00
    开关电源,电压适应范围宽.所以让你试.因为你的测试结果,我怀疑.数值,很难做假.

请指出您怀疑的地方,我可以再测试。不过你说的实验方法我不能理解就不会实验。因为我要说服老板,毕竟是人家的设备。坏了你说我是帮忙的,赔还是不赔人家呢?谢谢你不遗余力帮助。能说说用电脑实验的可行性吗?我说的不对的地方直说无妨。讨论就是找真理的。

网友A:
lus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4 21:14:00
    如果三相电压平衡,他的三相负载分别为感性容性和纯电阻中线电流如何?

感性元件中的电流不能突变;容性元件的端电压不能突变;纯阻性元件和电源同相位。您能不能判断在三相电压平衡,电源纯净时中线电流各是多少吗。这个不难吧?[i][b]我这里说的电源纯净是指纯净的正弦波。[/i][/u]基于这个前提,结论是肯定的。

网友J:
三相四线,负载平衡,不管是什么负载,中性线有电流都奇怪,不用说电流大于相线电流.跟电容,电感的超前和滞后应该关系不大,毕竟电网是标准电源.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只有通过实验.听别人说不于自己做,不是自己亲自做的,很难相信,因为太离谱.可以这么说,在接线与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怀疑接线错误.

网友A:
回毕庆民:
1、“三相四线,负载平衡,不管是什么负载,中性线有电流都奇怪,不用说电流大于相线电流.跟电容,电感的超前和滞后应该关系不大,毕竟电网是标准电源.”。
    这里要澄清几个概念:(1)绝对的负载平衡是不存在的;(2)用户端电力变压器本身就是非线性器件,制造变压器时,工作点就设置在磁滞曲线线性段上端,目的就是响应不同性质负载和载荷大小。为了保证变压器工作在正常范围,往往还加装补偿电容。所以说,非线性负载影响电源相位,出现相移一点都不奇怪。
(3)负载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网并非标准电源或者说不是纯净的正弦波。
2、“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只有通过实验.听别人说不等于自己做,不是自己亲自做的,很难相信,因为太离谱.”
(1)纯理论的东西是实验和实践结果的量化模式,是具有指导性的法则。实践或实验是客观评价理论正确性和使用范围的法宝。新器件的出现必然挑战理论的可持续性和正确与否。需要重新认识和完善学识,这样才是客观、公正、科学的世界观。
(2)教科书上的是前人实践的总结,不能以为是别人做的就不相信。都要自己亲自做也做不过来不是吗?不同知识结构和不同行为能力的具体人说的话或得出的结果可能会引起正确性的置疑,但怀疑一切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3)怀疑离谱的同行自己可以用钳流表到任何一家使用三相四线制电源引入的网吧,分几个时段(在网吧用电高、低峰)实测一下相电流和总零线电流,结果简单明了。
3、“可以这么说,在接线与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怀疑接线错误。”
(1)接线和布线绝对没有错误。
(2)假设接线错误的情况存在,当分别接每相电源和负载时(脱开其它相电源线和零线)结果应该是某一相火线和零线电流为零。实际结果证明不是这种情况。
(3)电源不能说绝对正常,对于电脑电压范围是偏高了一些,但电源电压平衡。在实验中由于总电源条件限制未能做成降低电源电压的实验,不敢妄加推断。但有一个实验很耐人寻味。
4、一个实验:(请分析判断)
    将三相调压器三个输入端子接电源;三个尾端接在一起;三个中心抽头分别接各相负载;零线不经调压器而直接回零。
    这时零线电流可调,在调压器某个点(此点的输出端电压小于220V,但在电脑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实际目测电脑屏幕无闪烁、无异常声音。)以下零线电流为零,调高时零线电流升高。每相接一到四台电脑零线电流为零的规律不变,输出端电压不变。由于三相调压器功率限制,未做更多负载实验。
请同行分析:1、如果三相调压器功率允许,可否全负荷运行。
            2、这样的接法会出现谐振吗?

网友A:
没回复的?

网友S:
开关电源中,三次谐波即150Hz频率电流最高可达总电流的70%,而中性线中三次谐波相位是相同的,因此,中性线中的电流可达相电流的3*70%即210%,故中性线测量电流大于相电流一点也不奇怪。
解决办法?下一回分解,,,,

网友T: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6-4-5 6:22:00 发表的内容:
  三相四线,负载平衡,不管是什么负载,中性线有电流都奇怪,不用说电流大于相线电流.跟电容,电感的超前和滞后应…
--------------------------------------------------------------------------------------------
我也是这样认为!!每相负荷一样,那就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A:
 CTDCZX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0:36:00
    开关电源中,三次谐波即150Hz频率电流最高可达总电流的70%,而中性线中三次谐波相位是相同的,因此,中性线中的电流可达相电流的3*70%即210%,故中性线测量电流大于相电流一点也不奇怪。
解决办法?下一回分解,,,,

等待中,最好详细点。

网友U:
个人认为电网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接线问题!有意思的问题等待结果。。。。。。。。。

网友J:
正确的实践经过一个过程上升为理论,三相四线有中性线的供电系统,任何情况下中性线电流不大于相线电流,这是理论,是前人理论与实践的积累。这就是现在的四芯电缆一般有一根线比其他三根细一个级别的原因。
如果想使中性线电流可以大于相线电流成为理论,要经过反复实践和验证,个人认为成为理论的可能性不大。相信自己,怀疑他人。和怀疑自己,相信他人。都是使实践提升的措施。希望你能成功。
不过我是怀疑线路有问题。因为不在现场,言论没有分量。如果找到原因,请公布以下。大家学习。

网友V:
开关电源污染电源,高频谐波太多,导致互感器测量错误。

网友W:
今天才看了这个帖子,我的看法是:
1. 线路没有问题、测量手段也没有问题、洞天的情况描述反映了真实情况;原理性的东西也不需要讨论。线路的状态是正常的。
2. ‘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原因是线路功率因数不高。和通常情况不同的是:多数工业现场感性负载比较多、电流滞后电压;而这里是容性负载比较多、电流超前电压。如果要减小中线电流,可以多挂感性负载如自耦调压器以提高功率因数,而不是并电容。如果还有条件试验,请在开少数几台计算机的情况下,在线路上并联三台单相调压器或者一台三相调压器(不需要挂负载),然后检测中线电流。

网友F:
下面是单就是带滤波电路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由于滤波电容电压与电源电压幅值的比值变化,造成的输入电流波形变形,而分析的各相电流的有效值和零线电流的有效值的数据,供分析:

交流电相电压最大值Um
    滤波电容和相电压最大值的比值:Ucm/Um
    滤波电阻R

    [color=#FF0000]Um=310
    Ucm/Um=0
    R=150

   输入电流相电流有效值:Iasryx 1.461354014        Ibsryx 1.461354014
       Icsryx 1.461354014
     零线输入电流有效值:Insryx 5.71107E-16

    [color=#0000FF]Um=310
    Ucm/Um=0.5
    R=150

    Iasryx  0.607836595
    Ibsryx  0.607836595
    Icsryx  0.607836595
    Insryx  0.607984094[/color]
    [color=#0000FF]
    Um=310
    Ucm/Um=0.75
    R=150

    Iasryx  0.254322916
    Ibsryx  0.254322916
    Icsryx  0.254322916
    Insryx  0.406260797[/color]
    [color=#FF0000]Um=310
    Ucm/Um=0.866
    R=150

    Iasryx  0.116386556
    Ibsryx  0.116386556
    Icsryx  0.116386556
    Insryx  0.201587428[/color]

    [color=#0000FF]Um=310
    Ucm/Um=0.95
    R=150

    Iasryx  0.033889522
    Ibsryx  0.033889522
    Icsryx  0.033889522
    Insryx  0.058698374[/color]

    [color=#FF0000]Um=310
    Ucm/Um=1
    R=150

    Iasryx  0
    Ibsryx  0
    Icsryx  0
    Insryx  0

网友F:
周公“‘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原因是线路功率因数不高。”的说法表示赞同,但后面的进一步阐述不完全赞同,认为不准确。特别是解决方法“如果要减小中线电流,可以多挂感性负载如自耦调压器以提高功率因数,而不是并电容。如果还有条件试验,请在开少数几台计算机的情况下,在线路上并联三台单相调压器或者一台三相调压器(不需要挂负载),然后检测中线电流。”我认为解决不了问题。其原因是三相上并相同的电感,每相电感的电流滞后每相电压,就电感来讲,电感电流是平衡的,零线上的电感的电流等于零,其结果,三组电脑在零线上的电流仍然还是原来的大小,不会改变的。

网友W:
‘电脑在零线上的电流仍然还是原来的大小,不会改变的。’计算机和调压器复合的电流是改变的,因为线路对外呈现的功率因数已经改变。

网友F:
“计算机和调压器复合的电流是改变的,因为线路对外呈现的功率因数已经改变。”如果电感是接在电脑电源内部起到PFC作用,如果简单的在外部并电感,怎么产生复合电流,请周公详述。

网友W:
参考功率因数补偿柜,只不过那里是电容、这里是电感。

网友X:
哈,有点看晕了……
如果现象属实,我给个建议,干脆直接根据最大电流再放一根中线。问题解决!
灌水回复,呵呵。

网友A:
回毕庆民: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9:18:00 ”
已经运用各种手段证实不是接线错误。示波器检测中线电流波形含盖很多成分谐波。只是未接谐波滤波器实验。请不要再怀疑接线错误。消谐波设备到位后结果一目了然,会将结果公布大家。

网友S:
解决办法:
   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开关电源首先是先将交流整流为直流,整流电路的特点是交流电压峰值超过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值时,才有电流通过整流管,所以,测量的相电流其实是脉冲电流,己不是正弦波了。脉冲电流分解后,主要是50HZ基波和150HZ的三次谐波。
   原因:开关电源容量与负载不匹配,所选开关电源容量过大(是否如此,请楼主分析),或开关电源整流部分的电容值过大(质量也大好了点)。
解决:1、匹配负载(最好接近100%),2、不用三相,只用二相,可减轻(但基波电流问题又出来了),3、总电源各相均串电感,通过电感线圈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强迫将脉冲电流变成近似正弦波电流。

网友A:
 斌州疯人: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9:30:00
    开关电源污染电源,高频谐波太多,导致互感器测量错误
 回斌州疯人:
     同意。另:问互感器测量错误的概念是什么?是中线中没有那么大电流吗?

网友W:
‘互感器测量错误’不会只是中线偏大,其他线也一样应该变大。这里可以考虑测量值只是相互间的比值。 其实“4、三相各加8微法电容后中性线电流反而加大;”已经说明问题,只是后续仍按平常偏感性电路处理不当。

网友A: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0:44:00
如果还有条件试验,请在开少数几台计算机的情况下,在线路上并联三台单相调压器或者一台三相调压器(不需要挂负载),然后检测中线电流。
回周公:实验过,可能电流表大或三相调压器空载电流小,测不出中线电流。

网友A:
开几台计算机并联三相调压器实验没进行过。

网友U:
哈哈~越来越有意思了1

网友F:
“已经运用各种手段证实不是接线错误。示波器检测中线电流波形含盖很多成分谐波。只是未接谐波滤波器实验。请不要再怀疑接线错误。消谐波设备到位后结果一目了然,会将结果公布大家。”
   一。不是接线错误,这个应该肯定。
   二。示波器检测中线电流波形含有很多谐波成份,原因主要是开关电路所致,如果想办法滤掉,其结果未必就是正弦波。如果滤得理想的话,只能是线电流肯能有所减少。
   三。造成线电流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带滤波电容的桥式整流电路,相线上的电流波形由于滤波电容上的电压的高低直接影响输入电流的波形的幅值和宽度,电容电压越高,波形越窄,其结果零线上反映的电流越趋向三相线电流之和,只有电容上的电压越低,输入电流的波形才越宽,电流波形越趋向正弦波,如果极端的把滤波电容短路(实际是不可能的,这里是一种分析假设)输入波形如果不考虑二极管非线性压降的话,输入波形才可能为正玄波,零线上的电流为零。这一点所述的一切是不考虑开关稳压电路由于开关电路的di/dt所造成的高次谐波因素。

网友A:
 CTDCZX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3:22:00
    解决办法:

总电源各相均串电感,通过电感线圈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强迫将脉冲电流变成近似正弦波电流。

做过这个实验,实测中改变电感量大小,中性线电流是在变化,由于器材限制,未继续做下去。这个实验的最大优点是:输出端电压不变。

网友A:
耐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4:34:00
   造成线电流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带滤波电容的桥式整流电路,相线上的电流波形由于滤波电容上的电压的高低直接影响输入电流的波形的幅值和宽度,电容电压越高,波形越窄,其结果零线上反映的电流越趋向三相线电流之和,只有电容上的电压越低,输入电流的波形才越宽,电流波形越趋向正弦波,如果极端的把滤波电容短路(实际是不可能的,这里是一种分析假设)输入波形如果不考虑二极管非线性压降的话,输入波形才可能为正玄波,零线上的电流为零。这一点所述的一切是不考虑开关稳压电路由于开关电路的di/dt所造成的高次谐波因素。

同意以上分析意见。结论就是:即使使用消谐波装置,中性线电流也不可能为零。

网友F:
串电感也相当于在整流电路的直流侧的滤波电阻处使用滤波电感,可以解决点儿问题,原因是它把输入电流波形展宽了,但把其波形整为正弦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希望楼主看一下有关整流滤波的PFC电路,这些电路有多种,其目的就是提高整流电路的功率因数,可帮助分析原因。在现有的电脑上改进是不现实的事。

网友A:
 CTDCZX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3:22:00
原因:开关电源容量与负载不匹配,所选开关电源容量过大(是否如此,请楼主分析),或开关电源整流部分的电容值过大(质量也大好了点)。

有这个可能。我这里配的是两种主频机子,2.8G和2.6G的,前者多.电源是配套的.但正如你说的可能开关电源和负载存在不匹配因素.那么开关电源的斜率变化对中型线影响会有多大呢?对中型线电流大的主导因素又是什么?是50HZ的三次谐波150HZ对吗?

网友Y:
1.可能使用的不是三相相位差的电,其中有两根火线同相
2.负载是半波整流,在小功率直流电机控制系统采用三相半波整流电路中零线电流比火线大。电脑应该不会采用半波整流电流?
应该测量火线之间的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
 耐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4:55:00
串电感也相当于在整流电路的直流侧的滤波电阻处使用滤波电感,可以解决点儿问题,原因是它把输入电流波形展宽了,但把其波形整为正弦波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希望楼主看一下有关整流滤波的PFC电路,这些电路有多种,其目的就是提高整流电路的功率因数,可帮助分析原因。在现有的电脑上改进是不现实的事。

同意分析意见.我也没这个能力,不会做这个无用功.不过椐某产品资料介绍,其"动态有源消谐波和功率因素补偿装置"波形倒很是理想.网上查的.

网友F:
洞天,根据实际现象,分析原因,从理论上有所提高,我认为这是大家的目的。提一点儿建议,对于电脑造成的谐波对电源造成的污染这个角度考虑,因为你讲的地方不是几台电脑,比较多,应该想办法滤掉它。对于零线上的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问题,不仅是电脑上存在这个问题,其它只要是含有带滤波电容的整流电路的电气装置都存在这个问题。现有的条件就是零线截面积够大就行,多关注电源方面的PFC电路的研制就好了。

网友A:
也是不懂: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5:06:00
    2.----------,在小功率直流电机控制系统采用三相半波整流电路中零线电流比火线大。电脑应该不会采用半波整流电流?

    不是半波整流,是单相桥式整流.
    不过你提供的情况和大型厂矿使用的三相桥式整流冶炼炉和电镀槽相似.有的已经造成大范围停电和重大事故.其原因都是谐波惹的祸.理论依据来自网上公布的治理谐波测试分析数据结论.

网友A:
 耐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5:31:00
--------提一点儿建议,对于电脑造成的谐波对电源造成的污染这个角度考虑,因为你讲的地方不是几台电脑,比较多,应该想办法滤掉它。对于零线上的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问题,不仅是电脑上存在这个问题,其它只要是含有带滤波电容的整流电路的电气装置都存在这个问题。现有的条件就是零线截面积够大就行,多关注电源方面的PFC电路的研制就好了。

1、我现在用的电缆就是等截面的.
2、目前暂时使用开业,下面协调解决根除污染的办法。
3、我想中线电流和设备电性质是密不可分得。根除污染的同时,中线电流一定会降下来。
4、据说运用无源单调谐滤波器组是目前较有效和省钱的方案,看情况考察后再决定使用那种装置。
    谢谢!

网友W:
用 COS 表看功率因数,应该有反映。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洞天在 2006-4-6 15:51:00 发表的内容:
   耐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5:31:00&nbs…
--------------------------------------------------------------------------------------------
3、我想中线电流和设备电性质是密不可分得。根除污染的同时,中线电流一定会降下来。
4、据说运用无源单调谐滤波器组是目前较有效和省钱的方案,看情况考察后再决定使用那种装置。

    祝你成功!

网友J:
谐波发生源主要是变频器,软启动.开关电源,整流电源等.无非就是交流转化成直流和直流转换成交流等所产生的.类似化学反应的副产物.物理的共振,等.他的危害主要是波形叠加,对绝缘要求高的设备有不利,也有无线电波,直接反映为电流,好象没有这么大威力,
号称有消除谐波的产品很多,但骗人的居多.价格也不非.
电流是硬性指标,但电感,和电容的电流是不做工的.只是能量的转换.
要实验,理论的东西,书上有的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A: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16:17:00
    用 COS 表看功率因数,应该有反映

是的。电脑开的越多,功率因数越低,是超前0.68左右,原因是什么?算容性还是感性负载.

网友J:
是的,功率因数是余弦值.电容,电感,超前,滞后.是无功.是储能元件.
技术专业讨论,不要有商业目的.
开关电源:AC-整流-滤波-震荡电路-高频变压器-整流-滤波-输出
希望问题早日解决.问题解决,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S:
解决办法还是串电感好,现有该专用插座(音响发烧友的必备电源插座),注意一个电源插座供一台机,并且选额定电流接近或略小于负载电流的效果最好。
使用后功率因素会降低,不过供电局不额外收费。

网友J:
电抗器就是电感,分直流电抗器和交流电抗器.不过跟零线电流关系不大.

网友A:
 CTDCZX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20:36:00
    解决办法还是串电感好,现有该专用插座(音响发烧友的必备电源插座),注意一个电源插座供一台机,并且选额定电流接近或略小于负载电流的效果最好。

1、去那里买呢?
2、会使功率因素降低?那意义不大了。

网友Z:
接线是不会错的,应该是由于有大量的开关电源而产生的谐波引起的,能否加一个销谐器呢?现在的市场上有好几个品牌,我们开关柜上经常加销谐器阿

网友W:
功率因数最高为1,如果是容性为超前,感性为滞后。
开关电源本身就是容性负载。

网友A:
方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23:17:00
    接线是不会错的,应该是由于有大量的开关电源而产生的谐波引起的,能否加一个销谐器呢?现在的市场上有好几个品牌,我们开关柜上经常加销谐器阿

那里有这样的产品;郑州有吗;都什么品牌;价格如何?可以加我QQ聊吗?

网友AA:
應為單相非線性負載引起的三次諧波電流在零相上疊加造成,
此現像普遍存在單相非線性負載中,只是未經量測發現,經常零相線
燒毀了才發現.建議電氣從業人員經常測量並記錄.

网友A: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7 0:03:00
    功率因数最高为1,如果是容性为超前,感性为滞后。
开关电源本身就是容性负载。

对的.线路全部断开时功率因数表为一.随着电脑开机台数增加,功率因数超前逐渐变小.

网友Z:
回洞天:我们用过的是浙江乐清的产品具体的联系方法和产品名我的回去查我的采购清单,给我你的EMIL我发到你的信箱去,但是得明天晚上,白天我没法上网。

网友A:
方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7 22:52:00
    回洞天:我们用过的是浙江乐清的产品具体的联系方法和产品名我的回去查我的采购清单,给我你的EMIL我发到你的信箱去,但是得明天晚上,白天我没法上网。

我的邮箱是:szg1956@yahoo.com.cn

网友W:
所以需要加电感

网友AB:
正常现象!如果您三相负载真正平衡,您还会以为您的电脑不需要电呢!那时候就不是奇怪的故障那么简单了。因为如果您三相负载真正平衡,零线电流为0。

网友A:
曾志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8 0:10:00
    正常现象!如果您三相负载真正平衡,您还会以为您的电脑不需要电呢!那时候就不是奇怪的故障那么简单了。因为如果您三相负载真正平衡,零线电流为0。

哈哈!不会吧?!
纯理论的问题就不讨论了。
世界上那有那么绝对的事呢?理论上只是在可以忽略因素的条件下讨论的特殊情况,实际上也是运用各方面手段朝这方面努力。以求达到三相电的相角互差120度和按正弦规律变化。

网友J:
如果超前滞后能左右中性线电流的话,可以做个实验,找三个电力补偿电容,星接法,测一下各电流.只有实验,没有别的捷径.

网友AC:
我有个不成熟的看法:
    1):是不是有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如是每台变压器的中性点各有接地线:由于两台变压器的内阻抗不能完全相同, 接地线中会出现环流.
    2):工作零线的绝缘电阻过低: A分支和B分支,B分支三相负载平衡,A分支三相负载不平衡,其零线上有较大的工作电流流过,使工作零线有一定压降.如果两个分支的零线对地绝缘电阻过低,则A分支的零线工作电流的分流,经过大地流向B分支回路,而出现零线有电流

网友AD:
怎么会呢,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如果平衡的话,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那样

网友Z:
洞天兄:我已经把信息发送到你的信箱了,望查收

网友J:
如果你是串电流表测量的话.可信度会大一些.谐波消除的器件我用过将近10万圆一台的,个头还没有一本书大小.和黄金一个价.个人认为性价比太差.

网友A:
方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9 0:55:00
    洞天兄:我已经把信息发送到你的信箱了,望查收

已收到,辛苦你,谢谢了。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9 19:31:00
    如果你是串电流表测量的话.可信度会大一些.谐波消除的器件我用过将近10万圆一台的,个头还没有一本书大小.和黄金一个价.个人认为性价比太差.

您说的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是单一频率的还是多谐振频率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9 19:31:00
    如果你是串电流表测量的话.可信度会大一些.

我们小批量负载实验时是在每相火线中串入电流表,零线上的电流是钳流表测的,而且不止一块钳流表,各表测量虽有误差,但规律相同呀。测量相线电流和串入的电流表没差异。这样会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F:
三相平衡负载的电脑供电系统,在零线上的电流不等于零,而且还大于相线电流。其原因为电脑的输入电流波形为带有高次谐波的非正弦波电流引起的,3,6,9......次谐波为零线上电流的组成成份。
    造成波形畸变的主要原因为带滤波电容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所引起的输入电流波形。我用Excel表格对其波形进行国分析,其中2006-4-6 10:44:00我的帖子所公布的数据,可惜引不起同行们的注意,这些数据表示了电容上的电压与输入电压幅值比值不同引起的相电流和中线电流的关系变化。用同样的表格,还可计算出功率因数随该电容上的电压与输入电压幅值比值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遗憾的是这里的Ecel文档无法帖出。
    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将输入电流的波形展宽,对用户来讲提高功率因数,想达到比较正弦的电流输入波形比较困难,不要顾此失彼,尽量做到最佳。
    对于供电部门的要求,要想满足,我想不是太困难的,这里所涉及的负载必竟是150台电脑,电流不算很大,在电脑不通时,测一下电压波形,然后所有电脑通电时,再观察输入电压波形的变化,到底引起电源波形的变化有多大,在采取对策。最终能达到供电部门和最终用户的要求就行了。

网友W:
不是没引起注意,而是功率因数小的原因不仅是谐波原因,传统电路也会有功率因数小的现象,包括容性和感性电路。
如果是那样,怎么‘展宽’?串电感就可以吗?能不能说一下理由和解决的方法?

网友F:
通常情况下,对于感抗性负载或容抗性负载,功率因数就是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的余弦。而对于带滤波电流的单相整流电路的功率因数和前面说的功率因数计算方法不一样,当滤波电容足够大时,它的有功功率接近为输入电流的有效值的平方乘以滤波电阻再加上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乘以输入电流的平均值,视在功率仍然为输入电压的有效值乘以输入电流的有效值,功率因数还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之比。为了区别前面的功率因数,称其为可视功率因数。带滤波电容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入电流不能简单的认为电流越前电压一个角度,其实是既不越前,也不滞后,功率因数主要由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幅值之比来定,当电容上的电压为零时,功率因数接近1,处于最大,随着电容上的电压变高时,可视功率因数变小,当整流电路空载时,电容上的电压值接近输入电压的幅值,功率因数也接近零。输入电流的平均值与输入电流的有效值之比也具有和功率因数一样的变化趋势。

网友F:
串电感是可以展宽输入电流的波形宽度,我分析可等效为将整流电路的直流侧的RC滤波的基础上等效的串联了电感,所有对波形有所改善,这样主要可使得零线上的电流有所减少,这是有限度的,顺便也使得功率因数有所改变。
    在这里我还认为提高功率因数,在目前现有条件下也不可能极大的提高,主要是有所改善输入电流波形,使其对供电电源的污染减少到符合要求就行,150台电脑造成的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成都较大,但是对电源的污染程度并不会是特别严重,我想通过电脑的通电和不通电分别观察示波器波形可看出,实在污染大,采取滤除高次谐波措施,功率因数尽量提高。

网友AE(2006-04-30):
又来一同样的帖子

网友AF:
 CTDCZX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6 0:36:00
    开关电源中,三次谐波即150Hz频率电流最高可达总电流的70%,而中性线中三次谐波相位是相同的,因此,中性线中的电流可达相电流的3*70%即210%,故中性线测量电流大于相电流一点也不奇怪。
解决办法?下一回分解,,,,
三次谐波即150Hz频率电流最高可达总电流的70%
CTDCZXY:不知你在哪里看到有这样的定论.到想请教.据我所知三次谐波即150Hz频率电流最高只能达到30%左右

网友AG(2006-05-31):
零序谐波造成的.....

网友AH:
  单相桥式整流交流侧的电流不但要流入相线,同时也要流入零线,火线和零线电流是相等的,而电脑电源应用的正是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此电流不能流向其它相线,故不能用矢量计算。
  150台电脑,每相挂50台电脑,相线(火线)是三根,零线(中性线)只用一根(相当于三根并联),零线电流是相线电流的三倍就好理解了

网友AI:
呵呵,挺热闹的啊,看过之后大长见识。耐压、CTDCZXY、周公等说得挺好。你那另加的电容器就不必啦,电脑不是电动机,不过你串电感可要小心谐振哟。

网友AJ:
三相各加8微法电容后中性线电流反而加大.
计算机可能是容性负载。

网友AK:
学了不少知识,谢谢!零序谐波很厉害呀
需要零序谐波的滤波产品,请问哪有?

网友AL:
应该是谐波造成的.电脑是开关电源.对电网污染大.我也实际遇到过这类情况.零线电流是3相电流相加的约2/3倍(3相电压\电流平衡).

网友AM(2006-07-12):
是不是你表坏了啊 ?零线电流怎么可嫩大雨相线电流哪?

网友AN:
没见过这么奇怪现象.

网友AO:
  看看是不是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AP:
电脑负载,还有一些劣质的电子镇流器等,都可能造成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在工厂用电中,接地回流(重复接地回路)也可能造成相线无电流而零线有电流。

网友AQ:
可能是过度补偿了。并有一葙的电容没有投上

网友AR:
有结论了吗?

网友AS:
怎么没下文拉
我都等着呢

网友AT:
相线接地了吧

网友AT:
相线接地了

网友AU:
中性线电流已不是正弦波,仪表测量误差较大

网友AV(2006-08-12):
   陈先生说的对:   单相桥式整流交流侧的电流不但要流入相线,同时也要流入零线,火线和零线电流是相等的,而电脑电源应用的正是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此电流不能流向其它相线,故不能用矢量计算。
  150台电脑,每相挂50台电脑,相线(火线)是三根,零线(中性线)只用一根(相当于三根并联),零线电流是相线电流的三倍就好理解了

网友AW:
是不是你把保护接地与接零搞错了

网友AX:
您是用什么万用表测量的啊?电容的关系较大,我建议你把电容拆下来.中性电流绝对<线电流.

网友AY:
到底怎样解决?

我也遇到相同情况

网友AZ:
好精采,呵呵!是谁把3个单相8微法电容并接到了每一相220v负载当中呀,这不等于按装了一个50台电脑全用上时的单相就地无功补偿装置吗?如坚持按装,建议改成3相5微法够也.如3相负载绝对平衡,中线电流也绝对为零.你们说为啥???.何必迎来这么多长篇评论.

网友AG:
电流不是正玄交流,是谐波电流

网友BA:
我在工作中也出现这问题

网友BB:
bby说的得对,请用磁电式仪表测量

网友BC:
你前面是否有装稳压器了??? 如果有装 就是问题所在了 请大家注意 电脑是开关电源 不需要串8UF的电容的 而电脑的CPU工作是在60HZ左右的 而我们国家是50HZ左右  你如果装了稳压器对电脑主板伤害很厉害的 长期出在个不正常运行中

网友BD(2006-09-11):
我也同意bby的意见.每相所并联的电容是否可以调整一下,若真的三相负载平衡的话,不应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B:
把你的零线集中到一块,然后再接到电源零线上再测一下.注意:测你自己的零线.

网友BE:
不是缺相,那么可能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造成不平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你们有一相所带电脑电源可能有问题.你们把所有的电脑都拆下来,观察是否还是相线电流大?如果不是再一台、一台地把电脑插上,在线观察,这样或许就能找到故障点,试试吧!

网友BF:
可能是有台电脑的零线接地了吧?

网友BG:
中性线难道真的结好了么。

网友BH(2006-10-19):
我的个人观点:单相负载,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电流连续原理在电路中的体现,即任一瞬间从一个地方流入多少电荷,必定同时从这个地方流出相同等电量的电荷.零线是共用的,三相叠加就会大于任一相线的电流.

网友BH:
    我不同意各别前辈的"中线电流绝对为零"观点,只有中线电位为零,或者对地电位差位零,没有中线电流为零的.
    我的个人观点:单相负载,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电流连续原理在电路中的体现,即任一瞬间从一个地方流入多少电荷,必定同时从这个地方流出相同等电量的电荷.零线是共用的,三相叠加就会大于任一相线的电流.

网友BH:
所以,现在规定中心线的线芯和相线要同样粗细.

网友BH:
所以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只要中心线不带电(用电笔测不亮,对地没有电压差.

网友BI:
请问楼主,各电脑有没有接地?

网友BJ:
结果怎么样了呀,线路绝缘有没问题呀,你得测量一下.

楼主:
这本是网友"洞天"急待解决的问题.我是从别处帮他转来的!
据楼主述线路布置状态一切正常.只零线电流大于相线!
本人明确趋向电脑电源.奇次零序谐波叠加在零线上所为!
"洞天"也按此处理的.但结果我是不知的.和洞天失去联系有一段时间啦//

网友BK:
结果怎么样了呀?

网友BL:
`进线端重复接另试一下

网友BM:
洞天,有结果了告诉大伙一声.

网友BN:
电容加的太多,都0.64-0.78了,这样反倒费电,逐渐把电容往下减,0.95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BO:
洞天:
  我想,造成零线上电流大的原因是,你从电源始端拉了两条及以上且较长的电源线,在用电终端将零线(即零线并接)并在一起或与其他用户的零线并接造成的。拆除并接的零线,问题或许就可解决。

网友BP:
  “新开网吧150台,每相挂50台电脑;”

1、因为电脑用直流电,虽然由交流全波整流所得,但是系统电流已不是三相正弦交流电,特别是滤波电容越大,非线性失真越大;
2、这样三相电流在零线上叠加,主要表现为直流分量的叠加,不再是对称三相正弦交流电的矢量叠加;
3、主要表现为直流分量的叠加,所以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不足为奇,反而是正常的。

网友BQ:
零线和相线毕竟不是同一根线,它不可能符合克希荷夫定律。我们也知道能量是守恒的,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再乘以时间才等于能量。因此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不奇怪。

网友BP:
  “它不可能符合克希荷夫定律”

  应该符合克希荷夫定律!

网友BR:
期待结果,应该好好研究研究阿。

网友BS:
此种情况只有两个可能:1,三相之间无电压属同相电源 。2如果是五线制则负载端对地有电阻可能小于变压器端对地电阻即负载端中性线与地线有短路现象。你可以把负载端的地线拆除一试?

网友BT:
1,你在网吧不可能所有150台都开了测量,对吧,有些机子是关的,比如有一大排的机子都是关掉的,那么那相的电流肯定很小,所以,中线电流大是正常的

网友BU(2006-11-18):
有可能是电容电流

网友BV:
1.电脑是谐波源,中性线电流过大原因应是零序谐波在中性线上的叠加,主要是3次谐波.2.耐压分析的很好,且很详细.

网友BP:
      “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奇怪

1、三相互差120度正弦量,矢量相加,合矢量的副值小于任一矢量;
2、如果不是“三相互差120度正弦量”,矢量相加,合矢量的副值还小于任一矢量吗???
3、整流电路的一次电流函直流分量,矢量相加,合矢量的副值还小于任一矢量吗???
4、整流电路的一次电流函直流分量,三相矢量相加,合矢量的副值(由于直流成份存在)大于任一矢量有错吗???!!!

网友BW:
   有图片信息吗? 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好分析呀 。或者向我这样的初学者也方便学一下呀。
   谢谢各位师傅的讲解,收益非浅。

网友BX:
既然有示波器,能不能测一下三相的相位差

网友BY:
我建议进行以下试验:
1、将负载全部断开,接入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后测试各相电流和N线电流是否是同一现象。
2、到其它的类试负载的网吧去测试一下,看是否也一样。这点哪位有条件的可以帮一下忙哈

到时我觉得再讨论不迟!

网友BZ:
我们的测量仪表规定在50赫兹 正弦交流下测量的。高次皆波叠加的结果。表征的是电流的增大。更 大的危害是造成电力的损失。迅速发热

网友BZ:
这些不能用电工的抢点知识来解释高次皆波造成

网友CA:
我对此现象的解释:中性线与地线不等电位,中性线位移后,电流就会增大。

网友CB:
这是比较常见的,因为零线是多个回路共用的,国外进口的设备零线共用时,其线径比火线要大.

网友CC:
有结果了吗? 学习学习

网友BV:
  在电脑负载中,电网输入的交流电压幅度高于2极管全波整流电路中的滤波电容上的充电电压时,2极管整流器导通输出电流,在大部分时间里整流器处于截止状态.这使电网电流波形变成了非正玄的窄脉冲(每个周期产生一正一负两个尖顶脉冲).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谐波干扰分量.在这个谐波干扰分量里是不含耦次谐波和直流分量的.
  在三相四线制(包括三相五线制)供电中,由于上述原因使电源相电压中有3k(k=1.3.5.7.9......)次谐波分量,那么在负载相电压及相电流中也含有3k次谐波分量.当负载为三相对称时,三个相电流的基波及(3k-2)次谐波为正序对称分量,它们的和等于零.三个相电流的5次谐波及(3k+2)次谐波为负序对称分量,它们的和也等于零.3k次谐波因为相位相同,大小相等,所以它们的和为一相中该次谐波的3倍.3k次谐波电流不但流过相线,同时也流过中线,这样中线的电流就有可能大于相线电流.

网友BV: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中,如果三相负载平衡,且中线电流较大,其主要元因应考虑3次谐波电流所造成.产生三次谐波的设倍主要有:计算机.节能灯.镇流器.荧光灯........

网友CD:
今天才仔细看了着论题,同意"电机56"的说法

网友CE:
还是不明白..期待答案中.....

网友CF:
高手太多了,跟你们学东西一个字~~~~~~~~~~爽!!!!!!!!

网友CG:
不会吧,怎么可能出现中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现象呀

网友CH:
耐压的观点我赞同负载中有逆变过程造成中性线电流不为零。

网友CH:
耐压的观点我赞同中性线的电流不正常是因为负载中有逆变过程,所以不能简单的用三相矢量相加的计算方法。

网友CI:
负载不平衡

网友CJ:
此问题可能是开关电源的谐波问题,不会是线路接线问题,同意“洞天”的观点。可在每相的火线及零线上穿绕高频磁环以阻呢高频谐波电流,可能会有点效

网友CK:
楼主最后有解决吗?结果是什么啊?

网友CL:
Y形接法吗?如果是,看下是不是么处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CM:
说的不清楚,画个图来,看看在说.可能有寄生电路也说不定啊!!

网友CN(2006-12-27):
你的中性线接法有问题,这是典型的零点漂移现象,你检查一下你的零线是不是有虚连或断掉的现象.

网友F:
输入相电流的波形与整流滤波电容电压与相输入电压幅值的比值有关,其比值越大,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现象越明显。: 当滤波电容电压与相电压幅值的比值为0.8516(电容电压与相电压有效值的比值为1.2时),各输入相电流的波形图如下:

网友F:
配置一台三相变压器,就可使得零线电流为零,见下图:

网友CO:
可能是谐波干扰的问题.

网友CP:
看了这么多回复,真是收益非浅。

我认为一个好的开关电源在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对电网的影响,所以合格的开关电源输入端不应该加电容,加了电容实际上就是改变了开关电源的输入,偏离了正确方向,对电网而言就是负载改变,不是
单纯的开关电源,而是变成了电容加开关电源,这样就造成了对局部电网的影响。对开关电源而言由于输入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它的工作特性就会改变,变的不可预知。如果测量开关电源的输出的话,估计也会与添加电容之前有所变化,可能不会变化很大,视电容的大小而定,还要看开关电源的直流整流模块的工作能力。剩下的问题就是讨论三相负载是容性或感性时中线电流的问题和谐波干扰问题了,讨论归讨论,要想解决问题还得考虑开关电源的使用问题,那就是把电容去掉。

网友AY:
相信零线与地线电压要〉3V
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CQ:
长见识了!

网友CR:
yun越说越糊涂

网友BV:
  关于奇怪的故障,谁然楼主没有公布结果,但我认为大家伙已经分析的非常好了,由其是耐压分析的很详细且很到位!!!

网友CS:
现象是因为电脑的开关电源对波形的影响与其他电感性负载一起作用后造成的。详说很麻烦,有空再细说。

网友CT:
如果真这样,能量守恒定律要被打破了,我从事电工16年,没有遇见这样情况啊,是不是你的零线也兼作了地线了吧?或者零线地线接乱了?

网友CU:
肯定是线接错了,N线当火线了

网友CV:
这么多观点,以不知道那个对,那个错,还是自己的基础太差

网友CW:
1.因电脑非感性电器,不能加电容.
2.因电脑有高次谐波,因此只能加滤波.

网友CW:
请问变压器与配电柜距离多远? 配电柜与电脑室距离多远?是否因配电柜的零线与地线合一,但变压器与配电柜距离太远,接触电阻大引起的.

网友CX:
容性负荷电流超前是一方面,主要问题是谐波.根源在开关电源的质量不好,在好的开关电源中装有由共模线圈和电容组成的谐波滤波器质次的电源用的滤波器偷工减料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每机进线上加装交流滤波器应该有所改善,甚至根除.

网友CY:
那是供电网的一部份,如电脑开一部份偏相运行和谐颇的共同作用,容性和感性的问题,望能看到楼主的答案.

网友CZ:
呵呵 看来可以去设计永动机了。

网友CG:
看不明白

网友DA(2007-02-01):
这个问题似乎不用讨论了,谐波造成的无疑!处理办法要么加变压器,要么加粗N线。

网友S:
我也遇到如此的情况,也是网吧,A相18A,B相22A,C相26A,而零线电流为38A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忙回答!!!先行谢过

网友DB:
怎么可能呢?没遇到这种情况.请高手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DC:
我干电工近20年,业余也搞过四个网吧的配电线路,还没遇到过此类事情。不知楼主怎么就中了头彩!

网友DD(2007-05-02):
这种现象在电子电路出现较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末端增加重复接地

网友DD:
此现象多发生在电子电路(电脑、电视、电子镇流器日光灯),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末端做重复接地或增加高频滤波器

网友DD:
增加一台变压器的费用太高了

网友DD:
做重复接地能否解决

网友DE:
你能何证功率因数为0.9,问题一定解决.

加个补偿.......!!!!!

网友DE:
功率因数没有保证,在带上一定负荷后,进线电源波行会奇变,,,增加无功, 常些下去,你的电脑命不长的....我们单位就是这种情况,设备都不能全开,

网友DD:
这种现象和功率因数没多大关系,用以前的用电设备没有这种现象,它是近几年电子设备的新问题

网友DD:
高手到哪里去了

网友DF:
耐压
说得到有道理

网友DG:
估计是你买的电脑电源质量太差 没有PFC EMC 想办法把电源里的电感加上就会好一些吧

其实开关电源不加PFC的话 就是个容性负载 因为电流一进去就是整流滤波

网友DH:
 洞天:“    谢谢大家回复。现在问题是中性线电流很大。数值相当于两火线电流的矢量和。即使各项带一台电脑,中性线电流数值也相当于两火线电流的矢量和。欢迎大家质疑讨论! ”现象是零线电流等于火线电流吗?在三相平衡的系统中,两火线的电流矢量和就是另一火线的电流没有问题吧?

网友DI(2007-06-13):
是电脑的开关电源造成的,也就是那些开关电源的质量或产家不负责任。在选材上投机取巧。

网友DJ:
你的是3相供电吧!是3相的话就是3相电流之和就是你零线电流!电脑是220单相的,你可以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DD:
不仅电脑设备这样,日光灯用的电子镇流器也是这种现象,我遇到的多了,3项平衡也没用。

网友DD:
你们所说的3项电流的矢量和等于零线电流只是适合纯电阻电路

网友DK(2008-04-09):
换一个电流表试试

电源的高频杂波对数字电流表有干扰

网友DL: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释清楚呀?如果已经清楚了就算我白讲好了。

首先,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三相平衡时,中线电流为零是有条件的,只适用于正弦波电流。电脑属于“非线性”负载,电流不是正弦波,而是很窄的脉冲波。每个脉冲只有2~3mS的时间,出现在电压的峰值处。下面的分析很重要:由于每相峰值错开120度,例如A相出现电流脉冲时,B相和C相都不在峰值点,所以没有电流。起码在这个时刻,A相电流无人去抵消,电流不会为零。同样,B、C两相也一样,都是单独出现,相互不能抵消,结果中性线上的电流大约是三相电流数值和。如果用示波器观察,可以看到中性线的电流频率是150Hz。

网友DM:
真是术业有专攻啊。

用角星变压器,去除3K次谐波

网友DN:
楼主你说加电容电流反而增大!电脑的电源本来就是容性负载,当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应该加感性负载!

网友DO:
你说哈相电流是多少?中线电流是多少? 有可能你的线有漏电现象

网友DP:
这个倒是刚听说呀

网友BP:
引用 网友W:
今天才看了这个帖子,我的看法是:
1. 线路没有问题、测量手段也没有问题、洞天的情况描述反映了真实情况;原理性的东西也不需要讨论。线路的状态是正常的。
2. ‘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原因是线路功率因数不高。和通常情况不同的是:多数工业现场感性负载比较多、电流滞后电压;而这里是容性负载比较多、电流超前电压。如果要减小中线电流,可以多挂感性负载如自耦调压器以提高功率因数,而不是并电容。如果还有条件试验,请在开少数几台计算机的情况下,在线路上并联三台单相调压器或者一台三相调压器(不需要挂负载),然后检测中线电流。

看了这个发言,觉得有很多话要说:

例如有人说:“这里是容性负载比较多、电流超前电压。”这句话非常错误:

1、计算机用的是直流电,用交流电源供电,靠整流、滤波、稳压把交流电变为稳恒直流电,供计算机用;

2、对于正弦交流电源来说,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非线性负载,负载电流波形是二机管道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

3、既然负载电流波形是二机管道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那当然是“容性电路”,这个结论对吗???

4、什么是“容性电路”,容性电路的特点是,电容作为负载与交流电源不断交换能量,功率是无功功率,简单说,电容从电源不断取得电能,又不断还给电源;

5、而滤波电容总是从电源取得电能,又将电能供给直流负载,就是说滤波电容对交流电源是消耗电能的电阻性负载,不是交换能量的电容;

6、对交流电源来说,它与整流、滤波电路之间,没有交换电能的无功功率,那就是说与整流、滤波电路对交流电源来说功率因数是1或没有功率因数的问题;

7、所以对交流电源来说,整流、滤波电路及其负载不是容性电路,是非线性电阻性电路!!!

网友BP:
    例如这句话   “这里是容性负载比较多、电流超前电压。如果要减小中线电流,可以多挂感性负载如自耦调压器以提高功率因数,而不是并电容。”,非常错误:

1、此文作者认为,“容性负载比较多、电流超前电压”造成中线电流大,如果是感性负载,电流落后电压,中线电流就会减小,这种结论错在什么地方???

2、在三相交流电路中,三相对称交流电流经过零线时,相量和为零,与电流是否超前、落后电压没有关系;不平衡三相交流电流流经零线时,其相量和小于相线电流,也不会因电流超前而增大;

网友BP:
下来我讨论一下,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问题:

1、如果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流,流经零线时,向量和为零,如果不平衡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流,流经零线时,向量和小于相线电流;

2、如果三相正弦不对称(互差不是120 度)交流电流,流经零线时,向量和不为零,如果三相正弦同相(互差是360度)交流电流,流经零线时,向量和为相线的三倍;

3、对于正弦交流电源来说,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非线性负载,负载电流波形是二极管导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 那么这样三相对称负载的脉冲电流,它的频率是三次谐波时,恰好三相同相位,流经零线是向量和为相线的三倍;

4、所以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根本原因是,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非线性负载,负载电流波形是二极管导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这样的三相高次电流其相位不再是对称的,很可能是同相的,流经零线时同相叠加为相线电流的3倍;

网友DQ:
楼主请把电容切除在量中线电流

网友DR:
‘互感器测量错误’不会只是中线偏大,其他线也一样应该变大。这里可以考虑测量值只是相互间的比值。

网友BP:
     “楼主请把电容切除在量中线电流 ”

1、楼主不可能这样做,滤波电容器是电源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法去掉!

2、如果把电容切除了,那么二极管导通角变大,电流幅度变小,由于是直接给负载供电,没有电容充电电流,波形恢复全波脉动电压波形;

3、全波脉动波形的频率为100HZ,三相互差240度不再是120度,三相电流流经零线时叠加,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但不是三倍的关系!

网友BP:
对于正弦交流电源来说,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非线性负载,电流不再是50HZ的正弦交流电,在零线上的叠加也不是对称互差120度的相量和,也就是说三相电流的方向相同的时候多了,方向相反相互抵消的少了!

网友BP:
对于正弦交流电源来说,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非线性负载,负载电流波形是二极管导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 那么这样三相对称负载的脉冲电流如果不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在零线上方向相反相互抵消的情况没有,零线电流就是火线电流的3倍;

网友DS:
贴在一起,便于看帖:

耐压积分:431
帖子:8
注册时间:2001-6-7
13 楼 回复时间:2006-3-27 10:30:00
得分:0丁咚的帖子里提到的有关“
  .....现象为中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 ”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完全可能的(应为以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只能说肯能),其原因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我们说的三相平衡的交流电源,又是三相平衡负载,那么其中线电流等于零,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对于电脑来讲,由于用的是开关电源将单相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每个电脑的输入电流已不是正玄交流电流,而是周期性的脉冲电流,所以我们用三相矢量电流相加的方法确定中线电流的大小显然不对。对于周期性的脉冲电流,如果三相线电流相加的话所得的中线电流仍然是周期性的脉冲电流,其周期应为各相电流周期的三分之一,脉冲幅值和各相线电流的脉冲幅值相等,这样用付里哀级数的概念来解释的话(这个计算是复杂的),很可能就出现“.....现象为中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 ”的结果
耐压积分:431
帖子:8
注册时间:2001-6-7
28 楼 回复时间:2006-3-29 10:34:00
得分:0对于三相平衡正玄交流电源,如果三相平衡的负载是三相交流电机,纯电阻的电加热,以及三相平衡电容,电感性负载的话,其电流只要是三相平衡的正玄波相电流,这里要特别强调电流波形为正玄波,那么其另序电流等于零,也就是说零线上的电流等于零。否则的话如果不是正玄波电流,如果电流是脉冲电流,即使三相脉冲电流是平衡的,它的另序电流不为零,流入它的零线上的电流就不可能为零。为什么呢?下面我们以三相的每一相上都有一个相同的带滤电容和电阻负载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为例,看能否说明零线电流不为零的道理。
单相带滤波电容和电阻负载的桥式整流电路,当负载电阻比较大,滤波电容器的电容也足够大,假如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为交流电压幅值的0.9倍还要大,而且电容上的电压处于稳态状态(有点儿波纹是允许的),那么对于各相单相桥式整流交流侧的电流波形应该是每个市电周期存在着一个正脉冲和一个负脉冲,而且这两个脉冲相差180度的电角度(半个市电周期),这个脉冲电流不但要流入相线,同时也要流入零线,火线和零线的脉冲电流是相等的。
对于另外的两相上的桥式整流电路来说,由于电路是一样的,那么它们的交流侧电流也同样是一样的脉冲电流,脉冲周期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三相交流电相位差都是120度,所以这三相脉冲电流的脉冲波形也互相错开120度,三分之一的市电周期。
现在来看流入零线的电流波形,它是这三相相电流之和,如果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大到一定数值,这零线上的脉冲电流,在一个市电周期里就存在三个正脉冲和三个负脉冲,而且不重叠。利用电流的平均指或有效值的计算公式,不难得出零线电流等于三倍的相线电流的结论。如果随着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变小的话,那么零线上的脉冲也要慢慢重叠,导致零线上的电流慢慢变小。假如把滤波电容短路,电容上的电压为零的话,交流输入侧的电流就成为正正玄电流了,这时候零线上的电流才可为零了。
对于电脑来讲,它也离不开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电路,它的输入电流波形不会是正玄波形,很可能是如上面所说的脉冲电流,有条件的话,可用示波器观察相线和零线的电流波形,这样可证明我的分析是错还是对。
耐压积分:431
帖子:8
注册时间:2001-6-7
121 楼 回复时间:2006-4-10 15:45:00
得分:0通常情况下,对于感抗性负载或容抗性负载,功率因数就是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的余弦。而对于带滤波电流的单相整流电路的功率因数和前面说的功率因数计算方法不一样,当滤波电容足够大时,它的有功功率接近为输入电流的有效值的平方乘以滤波电阻再加上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乘以输入电流的平均值,视在功率仍然为输入电压的有效值乘以输入电流的有效值,功率因数还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之比。为了区别前面的功率因数,称其为可视功率因数。带滤波电容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入电流不能简单的认为电流越前电压一个角度,其实是既不越前,也不滞后,功率因数主要由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幅值之比来定,当电容上的电压为零时,功率因数接近1,处于最大,随着电容上的电压变高时,可视功率因数变小,当整流电路空载时,电容上的电压值接近输入电压的幅值,功率因数也接近零。输入电流的平均值与输入电流的有效值之比也具有和功率因数一样的变化趋势。
电机56积分:44
帖子:3
注册时间:2006-11-12
199 楼 回复时间:2006-11-26 19:53:00
得分:0 在电脑负载中,电网输入的交流电压幅度高于2极管全波整流电路中的滤波电容上的充电电压时,2极管整流器导通输出电流,在大部分时间里整流器处于截止状态.这使电网电流波形变成了非正玄的窄脉冲(每个周期产生一正一负两个尖顶脉冲).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谐波干扰分量.在这个谐波干扰分量里是不含耦次谐波和直流分量的.
在三相四线制(包括三相五线制)供电中,由于上述原因使电源相电压中有3k(k=1.3.5.7.9......)次谐波分量,那么在负载相电压及相电流中也含有3k次谐波分量.当负载为三相对称时,三个相电流的基波及(3k-2)次谐波为正序对称分量,它们的和等于零.三个相电流的5次谐波及(3k+2)次谐波为负序对称分量,它们的和也等于零.3k次谐波因为相位相同,大小相等,所以它们的和为一相中该次谐波的3倍.3k次谐波电流不但流过相线,同时也流过中线,这样中线的电流就有可能大于相线电流.
东方积分:41
帖子:19
注册时间:2008-3-18
267 楼 回复时间:2008-4-9 22:22:11
得分:0这个问题有没有解释清楚呀?如果已经清楚了就算我白讲好了。

首先,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三相平衡时,中线电流为零是有条件的,只适用于正弦波电流。电脑属于“非线性”负载,电流不是正弦波,而是很窄的脉冲波。每个脉冲只有2~3mS的时间,出现在电压的峰值处。下面的分析很重要:由于每相峰值错开120度,例如A相出现电流脉冲时,B相和C相都不在峰值点,所以没有电流。起码在这个时刻,A相电流无人去抵消,电流不会为零。同样,B、C两相也一样,都是单独出现,相互不能抵消,结果中性线上的电流大约是三相电流数值和。如果用示波器观察,可以看到中性线的电流频率是150Hz。
刘志斌积分:10196
帖子:234
注册时间:2006-7-30
274 楼 回复时间:2008-4-10 23:00:56
得分:0下来我讨论一下,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问题:

1、如果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流,流经零线时,向量和为零,如果不平衡三相正弦对称交流电流,流经零线时,向量和小于相线电流;

2、如果三相正弦不对称(互差不是120 度)交流电流,流经零线时,向量和不为零,如果三相正弦同相(互差是360度)交流电流,流经零线时,向量和为相线的三倍;

3、对于正弦交流电源来说,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非线性负载,负载电流波形是二极管导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 那么这样三相对称负载的脉冲电流,它的频率是三次谐波时,恰好三相同相位,流经零线是向量和为相线的三倍;

4、所以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根本原因是,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非线性负载,负载电流波形是二极管导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这样的三相高次电流其相位不再是对称的,很可能是同相的,流经零线时同相叠加为相线电流的3倍;

网友BP:
1、对于正弦交流电源来说,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非线性电阻性负载,不是电容性负载;

2、负载电流波形是整流二极管在交流电压峰值时瞬间导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

3、 那么这样三相对称负载的脉冲电流如果不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在零线上方向相反相互抵消的情况没有,零线电流就是火线电流的算术和;

网友DT:
搞不懂你的问题,如果有漏电开关,按你说的没法用了。

网友BP:
      “搞不懂你的问题,如果有漏电开关,按你说的没法用了。”

1、楼上担心二极管导通电容充电脉冲电流没有回路是吧???

2、整流滤波电路的二极管总是在交流电进入峰值时正向导通,离开峰值时反向截止,在负载和电容上形成一个充电、供电的脉冲电流!

3、这个电容的充电脉冲电流是构成回路的,相线与零线电流相等(单相时),不会引起漏电开关误跳!

网友DS:
例如有人说:“这里是容性负载比较多、电流超前电压。”这句话非常错误:

1、计算机用的是直流电,用交流电源供电,靠整流、滤波、稳压把交流电变为稳恒直流电,供计算机用;

2、对于正弦交流电源来说,整流、滤波电路是一个非线性负载,负载电流波形是二机管道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

3、既然负载电流波形是二机管道通期间对“电容充电”、对负载供电的脉冲电流,那当然是“容性电路”,这个结论对吗???

4、什么是“容性电路”,容性电路的特点是,电容作为负载与交流电源不断交换能量,功率是无功功率,简单说,电容从电源不断取得电能,又不断还给电源;

5、而滤波电容总是从电源取得电能,又将电能供给直流负载,就是说滤波电容对交流电源是消耗电能的电阻性负载,不是交换能量的电容;

6、对交流电源来说,它与整流、滤波电路之间,没有交换电能的无功功率,那就是说与整流、滤波电路对交流电源来说功率因数是1或没有功率因数的问题;

7、所以对交流电源来说,整流、滤波电路及其负载不是容性电路,是非线性电阻性电路!!!

这段关于什么是“容性电路”,容性电路的特点是什么分析的不错,顶------------------------------下!

网友BP:
1、整流滤波电路的二极管总是在交流电进入峰值时正向导通,离开峰值时反向截止,在负载和电容上形成一个充电、供电的脉冲电流!

2、单相桥式整流滤波电路,在交流电一个周期内,电源供电电路中有两个电流脉冲;

3、三相Y形这样的负载电路,在交流电一个周期内,电源供电电路中每相相线电流有两个电流脉冲,而零线有6个电流脉冲;

4、这6个电流脉冲不同时流过零线,所以零线电流是6个电流脉冲电流的算术和;

5、在交流电一个周期内,这样相线电流是两个电流脉冲电流的算术和,零线电流则是6个电流脉冲电流的算术和;

网友BP:
为什么两个脉冲不同时流过导线时,导线电流是两个脉冲电流的算术和???

举例说:

1、如果两个脉冲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同时流过导线时,导线电流为零,互相抵消;

2、如果两个脉冲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不同时流过导线时,导线电流是一个脉冲电流的2倍;

网友BP:
1、在单相整流滤波电路的供电线路中,每交流电一周期,有正负两个电流脉冲;

2、这样的(单相整流滤波)三相负载的供电电路,每交流电一周期,每相线有正负两个电流脉冲,而零线有6个电流脉冲;

3、由于6个电流脉冲不同时流经零线,所以零线电流是显现电流的3倍!

网友BP:
1、单相整流滤波电路,总是在电压进入峰值时二极管导通,电容充电、给负载供电;

2、单相整流滤波电路,总是在电压进入峰值时二极管导通,电容充电、给负载供电;在电压离开峰值时,二极管反向截止,形成一个电流脉冲;

网友DU(2008-12-07):
照各位的分析以后放网吧电源线时,是不是零线要大于相线呢?

网友DV: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厂里搞厂庆的时候,负载是舞台效果灯和功放音响。u:20A,v:30A,w:40A,N:50A

用电流表测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2009-02-19):
今天无意中打开这个贴,真是感慨,一晃就是三年了。由于本人加入其他公司,没有继续跟踪这个所谓的命题。要给大家汇报的是因为当初了解消谐波设备太贵,解决中线电流大发热的问题,老板听取了大家的意见,采取了加大中线线径的折衷办法临时解决了。这里本人十分感谢常师傅的转贴。还要感谢各位大家的仔细分析、解疑释惑,以及各位网友的积极参与。各位专家的专业分析给出的结论让本人受益非浅。期待在供、管、用电技术领域不断出现国货精品,让我们的电源回归纯洁。

网友DW:
借这里一席地请教一个问题:

供电局检查我家的电度表,火线电流0.3,零线电流5.6,其意思是我家偷电。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只开了几个灯,没有用其他电器。哪位专家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DX:
长见识了.想不到有这么多的高手.

网友DL(2009-03-30):
引用 网友DW:

借这里一席地请教一个问题:

供电局检查我家的电度表,火线电流0.3,零线电流5.6,其意思是我家偷电。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只开了几个灯,没有用其他电器。哪位专家帮我指点一下。

你们各家的电表是不是集中装在一个地方?会不会是你家的地线被别人家公用了?注意你家电表的输出线是否有其他线接在上面。或者是否地线和铁管、墙壁相碰?

网友DY(2010-10-11):
用零线电流消除器  试一试

网友DZ(2011-07-25):
引用 网友A:
关于谢谢大家回复。现在问题是中性线电流很大。数值相当于两火线电流的矢量和。即使各项带一台电脑,中性线电流数值也相当于两火线电流的矢量和。欢迎大家质疑讨论!

有谐波零线电流才会大于相线   最好用TN-C接地系统   入箱柜的开关要用3P的

网友EA:
这个帖子历史好悠久

网友EB(2017-03-11):
贴久了没关系但是问题还在,希望以后看到的人能用得上。

零线电流产生的两种原因:
、三相不平衡造成,但是零线电流不会超过某一相。
、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火线电流,还会达火线电流的23倍。
解决方法:
、第一种情况,均匀分配三相负载,避免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电流。
、第二种情况,加装零线电流消除器消除三次谐波零线电流。
同时长时间零线电流过大还会引发火灾

网友EC:
    发帖不要夹带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