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上位机实现电机过载、接地、短路保护的可行行有多大?如何实现?

楼主(2006-03-25):
 在PLC上位机实现电机过载、接地、短路保护的可行行有多大?如何实现?
在PLC上位机实现电机过载、接地、短路保护的可行行有多大?如何实现?

网友A:
基本不可能

网友B:
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http://china.53trade.com/?llp0406

网友C:
    可以实现,将电机过载、接地、短路保护AI信号进入PLC模拟量通道,用编程将数据读入并做参数设定,进行输出控制。用上位机采集并设定保护参数。

网友D:
可以做成,但成本是否有些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