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关于润滑油的疑问

楼主(2006-03-26):
各种油品都是石油提炼出来的,我认为只要黏度一样性质就应该是 差不多的,可为什么要分那么多种类呢,添加几那么重要吗。

网友A:
当然,不同类型的油有不同的作用,比如电机如果用尿基脂的话电机轴承就会发热,而用3#锂基脂可避免这样的问题(注意要适量,多了也会发热).

网友B:
不同的油脂不管是钠基脂,俚基脂还是钙基脂都有不同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