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EW变频器无法启动!

楼主(2006-03-26):
一台SEW变频器(MDV60A0030-5A3-4-00),显示 NO  ENABLE。
进设置菜单时提示SIGNATURE。在700项下欲设置工作方式,提示为CONTROLLER INHIBIT REQ。

之前从未接触过这个设备,资料匮乏,无从下手,而且因为是周末、联系不到厂家的技术人员。加班弄了近4个钟头,无功而返,整个生产线被迫停车。
按我理解,这个NO ENABLE是权限不够、不允许进行任何的操作,而SIGNATURE是提示输入密码。
请各位行家帮忙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出现SIGNATURE时如何输入密码。
不胜感激。

网友A:
要厂家才知道密码,才能修改参数。

楼主:
不需要密码。

NO ENABLE是“无使能信号”

重新下装数据即可。

网友B:
NO ENABLE 的意识是没有使能 给他使能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NO ENABLE  "0"-signal on terminal X3:43 ("Enable/rapid stop"),e.g. by disconnecting electronics terminal strip X3.

网友B:
我有英文手册电子的,中文需复印

网友C:
no enable 是因为该变频器有一个端子是“使能(enable)”功能,如果没有信号,就不会启动了,应该是DI00端子吧,工作的时候,要把这个端子置高电平,就是给个信号。跟密码没关系。
搂主哪里的?可以跟当地SEW办事处联系。
或Email--〉jixing.jing@sew-eurodrive.cn  我帮你联系

网友D(2010-06-05):
我这里有点资料和MDF60A.MDX60A.MDV60A.MDX61B.31C系列机器的配件和整机 有需要可以联系13221971118 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