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寻求金属煤斗料位方案或产品

楼主(2006-03-26):
我单位需要坚决这样一种物位检测:
安装位置:金属煤斗,高14米。
位置测试:煤种为褐煤,常温常压,煤湿度较大,有粉尘。只需检测高低两个料位。高料位为满仓,低料位为少煤或没煤。
有意ymhchenjiang@126.com

网友A:
电容、射屏导纳、音叉等
www.trust-control.com.cn

网友B:
请我你是那个地区的?
可以选用振棒式物位开关,能满足你的要求!
我公司代理尼威产品,价格优惠
有意请与我们联系!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不好测啊!实际工况比想象复杂的多,用重锤好一些。另:这种项目最难的是煤堆里测温度。往事不堪回首。

楼主:
补充一下:
煤斗形状不规则,上段为正棱台,下段很不规则。上煤时有两个落煤点,下部有一个出口,造成出煤时上部煤型很不规则,导致测量不准确。所以采用只测量高低料位的方式.

网友D:
当然用雷达物位计了,它不受粉尘,压力,不受仓体的影响!用E+H的雷达FMP40或者固体雷达FMR250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E:
我觉得音叉式开关因该满足你的要求了。你现场的温度和湿度对该产品没什么影响。如果你是在西南地区可以和我联系。 023-68391548

网友F:
电容式、以及音叉较合适,经济适用。

网友G:
可以的话,试试用称重式,用了多少煤都知道,价格也不贵,三只传感器加一台显示器,7000元就搞定。嘿嘿!

网友H:
用称重,很方便直观.

网友I:
楼上说的对!用称重,很方便直观.
安装方法有悬挂的,有放在地上的。
配合显示仪表就解决问题。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B:
称重想想是个好办法
可以试试!

网友J:
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传感器以及相关系统.
www.zjloadcell.com
0571-85988814 hzsz776@163.com

网友K:
‘金属煤斗,高14米’采用称重方法工程上基本没有。

网友L:
音叉与射频导纳都可以。

网友M:
这种情况很难测量准确,我做过的唐山钢铁集团一炼铁的项目用的是超声波料位计(10m),测量很不准确,等一年后我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工人的测量方法是:点燃一张报纸扔下去,然后目测料位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