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函数问题

楼主(2006-03-26):
我是在校学生刚刚接触wincc,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助。
自定义对象是不是将一对象右击选择--->自定义对象
请教各位几个个问题:
(1)在Wincc中有一个函数ProgramExcute(),我用它进行时间在线校正
  我用的windows xp 专业版     wincc 6.0
  在按钮-->鼠标--->left click
  ProgramExcute("c:\\windows\\system32\\timedate");
但是电击后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是路径设置错误了???
应该怎么找到调时间的程序。我已经找到了notepad 和 calcu

(2)能否将一个外部变量(plc的)直接与Wincc的I/O相连接输出????

 (3)在button1鼠标事件中

SetBackColor("picture1","button1",CO_RED);
编译正确,但是点击却毫无反映,背景色未变红,为什么???
 (4)在按钮中的程序为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extern global_nav;

global_nav=0;

OpenHomePicture (); //Return-Type: BOOL

}
点击完之后 ,将打开哪副画面????什么是homepicture???

(5)在按钮中的程序为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define Apc_pic_no "PA1.pic_no"
#define Apc_pic_win_no "pic_win_no"
#define Apc_pic_max "PA1.pic_no_max"
#define Apc_Navigation_top  "Navigation_top.pdl"
#define Apc_Navigation_bot  "Navigation_bot.pdl"
extern global_nav;
extern global_PA1pic_no_max;

SetTagPrefix(lpszPictureName,"Nav_win_top","PA1."); //Rückgabe-Typ :BOOL
SetPictureName(lpszPictureName,"Nav_win_top",Apc_Navigation_top);

SetTagPrefix(lpszPictureName,"Nav_win_bottom","PA1."); //Rückgabe-Typ :BOOL
SetPictureName(lpszPictureName,"Nav_win_bottom",Apc_Navigation_bot);

global_nav=1;

SetTagMultiWait
("%d%d%d",
Apc_pic_no,0,
Apc_pic_win_no,global_nav,
Apc_pic_max,global_PA1pic_no_max
);
}
上面红色的和兰色的小弟不懂请指教.
我用按钮--->鼠标事件---->SetPictureName("当前画面名称","画面窗口名称","子画面名称");编译正确但是点击后没有反应(画面窗口-设置为了显示)

(7)  wincc与winac有什么区别??

(8)我有时打开一些项目时,出现"在未使用项目移植器前不可使用",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是项目移植器???

(6)那有函数的手册可以下载???

请各位指教!!!
谢谢!!!
盼回复!!

网友A(2009-06-05):
不懂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