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 三肯MF的ERC故障

楼主(2006-03-26):
请教各位师傅;
我这里有台三肯M的机子。一上电就报ERC.说明书上故障内容是;内部CPU的误动作,外部干扰过大.用另一台好的机子代换,发现是CPU板不行,ROM正常. 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初始化一下试试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如果这样还不行,那就只有修了,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61843有讲.

楼主:
谢谢二位师傅, 看君几行字,省我几本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