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达脉冲问题

楼主(2006-03-26):
请问各位师傅,有三马达,两个伺服X,Y,一个步进Z.在控制箱只看到有两个伺服控制器,为何没见到步进的控制器呢.是否是PLC直接给的呢?通常我们调整Z的时候就在PLC上调整参数,请问这个Z是直接被PLC控制的吗?

网友A:
有可能,步进Z的驱动器可能很小,你仔细找找,没伺服控制器那么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但也不排除没有步进控制器的可能。因为我有次碰到一台钻头研磨机上的步进马达没有控制器。PLC用的是晶体管输出型。

网友C:
不可能步进没有控制器,有可能是单独的,也有可能是做在板卡上的.钻头研磨机是一块控制板卡直接驱动步进的.

网友D:
如果步进电机很小,速度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晶体管(或达林顿)驱动,而不必要所谓的"步进驱动器".

网友E:
步进电机配线要求电机与驱动器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小,以保证其高速性能和力矩平稳,你在机台靠近电机的地方找找看,他可能比较小你没看到。
    有的PLC有比较强的PWM功能,驱动IC内置,可以带小功率电机。

网友F:
据我所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微型步进电机,它的驱动器是包括在电机的尾部,你看一下接线方式就会知道的,另一种是和其它的板板做在一起了,我见到过一台机器,工控机箱做得你不很精,后来打开一看,内部包括开关电源,功放板,扩容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一大堆哟,吓人哟,大型绘图机就是包括在控制器内做成一体的,小型LS雕刻机则是电机和驱动器做成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