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Pro-face的软件总算可以用了!

楼主(2006-03-26):
几个不用的PROFACE软件,前些日子一下子不好用了,打开闪了一下就没有下文了,搞了好久才明白,是天任给的SN有问题,不知道天任的负责人能否出来解释一下呢?我们大家都在用你们的东西,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这些OEM呢?大家说对不对啊?

网友A:
呵呵,好郁闷,这不是拿人开涮吗?

网友B:
我一直用着都没问题的啊,我们用同样的SN。

网友C(2006-05-08):
楼主的情况 我也遇到过,我在台式机上安装良好 ,可是往笔记本电脑上安装完成后,点击运行图标 ,闪了一下 就没了下文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搞了一下午没搞定 而作罢.希望知道原因的人解释一下

网友D:
右键 桌面图标属性,高级选项里面以其他用户身份运行前打勾,确定。双击时候选择下方自己的windows登陆的用户,若有密码请输入密码,运行此程序。
只是PROPB与windows之间存在的软件冲突,而与SN无关。

网友E:
这问题好办:你可能是优化你的电脑了,破坏了它的软件,将系统重装一次,再装Pro-face即可。

网友F:
proface价格优惠,服务广东地区
www.jinbiao168.com.cn

网友G:
呵呵,sn有问题,软件能继续安装????

网友F:
一般是病毒造成的,重装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H:
LZ,你的说法我不赞同;首先正如楼上的所说,你如果SN有问题,能继续安装嘛?另外,如果你使用时“打开闪了一下就没有下文了”,可能是使用系统环境不兼容引起,你可以使用兼容模式运行该应用程序。

楼主:
好像還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哦,我用了一段時間後,現在又不能用了,那位大俠知道是怎麼回事的可否發表一下呢?

网友H:
仔细看看,能否帮上你的忙
http://bbs.e10000.cn/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29&ID=206134

楼主(2006-06-18):
谢谢各位,我的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