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系统现场3051故障,求救

楼主(2006-03-26):
我是做tps系统的,前两天现场的罗斯蒙特3051显示屏突然显示“modul fail" 上位机画面该点的细目显示badpv,我拿275到现场测试,发现该表有过程变量输出,只是通讯有时断时续的现象,当时我怀疑是DCS通道有问题,但后来我又想了一下,也有可能是3051的显示模件有问题,由于当时不允许测试,因策也就没管它。我想请教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应该是现场表的故障,初步判断是3051通讯模块出现故障。
进一步可以对该点用信号发生器进行检测,看是否该通道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