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6-03-26):
请问大哥们怎样理解"交流频率越高多股的通过的电流越大"这句话,请大哥们说清楚点好吗?QQ275578003 mwq12350@163.com

网友A:
频率越高,集肤效应越明显。

网友B:
我同意金牌电工的说法.这是交流电的趋表特性.也就集肤效应.我是从书中看到的.有很久了.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C:
集肤效应,就是说一个导体在通过交流电的时候,电荷都集中在导体表面。
多股线芯的电线的导体表面比单股线芯的导体表面要大多了是不是?

网友D:
工频 50HZ一般不必考虑集肤效应.
在中频 20Khz-500Khz 的一些线圈,为了提高Q值,常使用外面是纱(丝)包的多股漆包线(李兹线)绕制.
有些(开关电源中的)脉冲变压器也用多股漆包线绕制.
近来一些音频传输线,认为用李兹线也可改善音频传输的质量.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多股线并非通常的多股线,而是多股漆包线.

网友E:
工频 50HZ一般不必考虑集肤效应?楼上,是不是说错了?

网友F:
是趋肤效应吧?就是电附在电线的表面。

网友A:
不同意亦老先生的说法,工频电压下同样存在集肤效应,高压线路采用钢芯铝绞线,高压开关上采用空芯铜管等都是考虑了集肤效应的原因。如果把一个人关在一能容的下一个人的密闭金属容器内,给金属容器通上高压电,人不接触金属容器,理论上此时人是安全的。 另外,亦老的多股线漆包线不知是指什么上的?请指教。

网友G:
支持亦云人云前辈观点.

网友H:
50HZ 应该也有,频率低不强而已。
‘如果把一个人关在一能容的下一个人的密闭金属容器内,给金属容器通上高压电,人不接触金属容器,理论上此时人是安全的。’——这个应该是等电位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