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这样用可以吗?

楼主(2006-03-26):
我的负载是2颗200W/75V直流电机,采用PWM调速.根据电机供应商的建议,电源用72V左右比较合适,考虑到驱动器的保护问题,我不打算用变压器+整流滤波,因为电网电压波动可能会使驱动器过压损坏,而使用开关电源,但我没有72V的.
    如果我用一个24V/8.3A和一个48V/7.3A的开关电源串联使用可以吗?这样用有没有问题或者隐患?
    请各位大侠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A:
您好: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开关电源为台湾名纬是可以解决您提出的串联问题但是必须由经销商提供可供串联的型号达到直流72伏500瓦的要求!

楼主:
我用的是mean well的S-200-24和S-350-48。

网友A:
(1)可以,但需留意取所串联机型中之最小电流,为串联后整系统所需最大电流。谨慎起见请选择3个S-250-24单组Mean Well开关电源。                                                       (2)为了使 POWER SUPPLY 的寿命增长,建议选用多 30% 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例如若系统需要一个 100W 的电源,则建议挑选大于 130W 输出功率额定的机种,以此类推可有效提升 POWER SUPPLY 的寿命。

楼主:
谢谢房占秋,我明白了。
我所需最大电流为6A。
你说使用3个S-250-24是为了负载平衡,多 30% 输出功率是因为负载是PWM,是脉冲电流负载是吗?
我听说脉冲型的负载选开关电源时要多留功率余量的。
再次谢谢你!

网友A:
   不用谢,技术问题互相探讨应该的。

网友A:
   昨天晚上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前面提出的同时拖动两颗200W\75V直流电动机,那么根据实际计算得出(6A X 72V = 432W),您最后选定开关电源的型号为 S-600-24 X 3 也就是说600W.

楼主:
“您最后选定开关电源的型号为 S-600-24 X 3 也就是说600W.

    您的意思是?
     我最终选定的是S-200-24和S-350-48,串联使用。

网友A:
   你说使用3个S-250-24是为了负载平衡,多 30% 输出功率是因为负载是PWM,是脉冲电流负载是吗?
我听说脉冲型的负载选开关电源时要多留功率余量的。
   引用您前面所说的那句话,因为开关电源拖动的是(直流电动机为感性负载),所以说为了负载平衡应尽量选择3只同电压.同功率输出的开关电源。也就是说负载是PWM脉冲电流负载。
   不过我个人认为3只 Mean Well 600W 开关电源造价太高了。不如这样用一个220V/220V 交流稳压器+2只220V/36V变压器串连(或订做220V/72V)+硅整流桥+滤波电容。我是说如果要求不太严格的话,这样做会更经济些。

楼主:
您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
1,考虑到成本的原因,我只打算用2个开关电源,“S-200-24和S-    350-48,串联使用。”
2,我用开关电源的原因是希望电网波动不会影响DC输出,所以“我不打算用变压器+整流滤波,”

网友A:
1,考虑到成本的原因,我只打算用2个开关电源,“S-200-24和S-    350-48,串联使用。”
2,我用开关电源的原因是希望电网波动不会影响DC输出,所以“我不打算用变压器+整流滤波,”
   您的意思我并未误会。
   1.考虑到成本的原因,您打算用2个开关电源,“S-200-24和S-    350-48,串联使用。”因为您所选则的2个开关电源的功率并未达到能够同时拖动两台200W X 200W = 400W X %30 = 520W 的要求!超负荷会烧毁或因保护电路动作而无输出电压。所以选用 S-600-24 X 3 以满足您的要求。
   2.我是说如果要求不精度高的话,起码交流稳压器能够使得220V在误差范围内恒定不变,确保 72V DC 输出。
   3.希望您能批评指正。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
开关电源串联起来作为一个使用,其输出电流为其中输出最小的那个相同(假设不考虑留裕量的话);其输出功率=Imin*U1+U2。
是这样的吗?
您说到使用交流稳压器,我想我的机箱可能不允许这么大个家伙在里面。

网友A:
   您这样说就可以了,但需留意取所串联机型中之最小电流,为串联后整系统所需之最大电流。
   咱们俩所交流的问题,我把开关电源的串.并弄混了。心里只想着24V+48V=72V增加了电压,200W+350W=550W这只是并联后的功率,把24V/8.3A和一个48V/7.3A的最小电流7.3A 给忽略了。
   您所选则的已经满足了您所需最大电流为6A的要求,可放心使用!

楼主:
房占秋 先生:
    谢谢您帮助我解答,花费您不少时间了!我将在邮件中与您进一步沟通。

网友A:
    不必客气彼此之间互相交流本身就是一个增长知识的平台,愿于您再次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