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蓄电池充电

楼主(2006-03-26):
我一发电机起动用的蓄电池充了一天电,发现未充进去电,请问,我应该怎样来检查

网友A:
看发电机是否发出电压.用电压表 测量电瓶两端电压.如果发电机电压低于电瓶电压'发电机不 发电

网友B:
...电瓶是不是丝毫电没了.长时间不用极板硫化严重.水满吗...一点电没有的话.换纯蒸馏水脉冲小流充.放几个循环..再换标准水..
     电池正常的话.看充电机输出是否正常达15V....

网友C:
几千瓦的小汽油发电机的电池一般为12V电压的(同汽车电瓶)。
这样检查:(你已充了一天电)
不拉燃发电机,测电池电压应为12V或多一点为正常,若低于10V多半坏了。
拉燃发电机,立即测电池电压应为12V或多一点为正常(说明在充电);若为14V左右,说明电池以坏,内阻很大,无充电电流;接着拔下电池正极插头(发电机不应该熄火的),串一1A的电流表测电流若为几十毫安或更小,则同上结论电池内阻大即坏了。
若电池是可加酸液的则可补充酸液后再试。
若是免维护电池,建议换新。
若你想再医一下则可将电池取下来,找一段约6欧的电阻丝,用电压表测电池电压(测住不动),用电阻丝放电,若电池电压降到2-3伏则电池没救了,若有8-9伏可用下述方法。
找一只4-5u洗衣机启动电容和一个2A600V的整流桥,将电池取下来;
接法
电容的一端接桥的一交流端;电容的另一端和桥的另一交流端分别接220V市电;桥的正极接电池正极,桥的负极接电池负极。
注意,此时一定不能用手去碰触裸线端子了,危险!!!
隔一时段你可测一下电池两段的电压,若电压能较快地从二三十伏降到14V左右就比较好,
电容串在电路中是限流作用,电流只有300mA左右。
电池由于铅极板的盐化而内阻大,因此最初电压可能很高,随高压将它击穿和活化电压将下降。
这样击活的电池也管不了多久且容量要小许多(视原坏的程度而定)
我也试过其他方法,若原坏的程度就老火的话,怎么都麻烦。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唐兄,我按照你所示方法,已成功激活,谢谢了

网友D:
不错,毕竟是启动发电机.铅酸电池要求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