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器万能输入端口

楼主(2006-03-26):
 请教大虾们: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一个单回路控制器,要求能够检测1-5v,4-20mA的信号,能够配套多种分度的热电偶,需要万能输入端口进行信号调理,我想只用一个运放和多种不同电阻配合进行调理,使用时用根据不同的信号用选择电路控制电阻的接入与断开,实现放大倍数的变化,不知可不可以。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国外产品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B:
!!!!  可不可以我不知道,但我公司有這樣的東西,呵呵~

网友C:
我们公司生产的仪表多是万能输入。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