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到大的直流扭矩

楼主(2006-03-26):
大家好我是新成员有事向大家请教,怎样才能由小电压与小功率的直流电机得到大的扭矩呢

网友A:
加减速机

网友B:
推荐直接使用直流力矩电机,精度高多了!

网友C:
同意加减速机

网友D:
请不要使用行星类型的减速机。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行星类型的减速机?请前辈指点

网友D:
   为什么不能用行星类型的减速机?
   这是因为行星减速机在拖动超负荷时其内部小齿轮会丢转,此时它的扭矩会急剧下降。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可不可以用电子线路的方法增大直流电机的扭矩
请前辈指点

网友B:
在电机不烧毁的情况下,提高使用电压、电流,就可以增加扭矩!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帮助!
增加电压,不会增加转速吗?
可不可以用瞬间增加电流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用三极管放大吗

网友B:
提高电压,当然转速要提高哦!

楼主:
哪提高电流哪,转速不会提高吧

网友F:
请问微微旗兄弟,相同转速下,不提高电压怎么提高电流?
谁说提高电枢电压就一定会提高转速?
你要好好的理解一下速度环和电机方程的原理了。
电极功率和额定转矩确定后,提高转矩的方法就只有一个了,加减速器,注意,此时电机的功率并没有变大,P = T * w.

网友G:
对不起,一不小心,多按了一键,发了个空贴.

对于直流电机,电压决定电机转速,电机电流可是由负载决定的,增大负载并超过电机额定值回烧毁电机的.增加扭矩的唯一方法是加减速器,以牺牲速度来换取纽矩.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