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输出设置

楼主(2006-03-26):
我在用S7-200测试一台松下的伺服时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前脉冲输出模式为CW/CCW pulse command mode,我想修改为Pulse/sign command mode,可是无论我怎么选择,总是回到上一个模式,是不是先设置哪个地方啊?请大家帮忙,因为我看说手册上没有提到这也个呢

楼主:
我现在只能让电机反转,不能正转,真是急死人了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松下?改过参数有没有保存?

楼主:
TO刘岩利老师:
伺服器是Panasonic MSDA043A1A
电机是AC SERVOR MOTOR MSMA042A1G
这个参数的保存应该是断电后保存吧?
可是我断电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直接改啊,改了断一下电就可以了。要不你先把参数重新复位一下,所有的参数重新输入一下,反正也不多,就那么几个参数。

网友C:
请问各位朋友  要实现从PLC到驱动器的 参数读取和写入 程序该怎么写啊?? 急死人了

楼主:
TO深圳华科星电气:
请问松下伺服是否有参数修改使能项之类的,改为“1”才能修改参数啊?因为我多次输入修改后断电都没有效果。

网友A:
“请问松下伺服是否有参数修改使能项之类的,改为“1”才能修改参数啊?因为我多次输入修改后断电都没有效果。”

松下的没有这样的参数。
你修改参数以后,是保存参数,还是直接断电了?

楼主:
TO刘岩利老师:
修改参数后,按“SET”键,然后退出设置,然后断电,重新通电后还是一样没有变化。

网友C:
TO刘岩利老师:
我用的驱动器型号是TSDA15B-CB301C27F的,该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上只提供了与PC端通讯的接线图,即驱动器端使用D-Type 9Pins公座接头、PC端使用D-Type 9Pins母座接头。驱动器端接脚2(串列资料传送)、3(串列资料接收)5(讯号接地)分别接PC端2(串列资料传送)、3(串列资料接收)5(讯号接地)。我自己做了一根PLC与驱动器COM口的通讯线。对应关系是:PLC端4(接收)、7(发送)、5(接地)分别对应驱动器端2(串列资料传送)、3(串列资料接收)5(讯号接地)。不知道这样接是否正确,请您帮忙看看,另外就是程序该怎么写?PC和PLC读取、写入驱动器参数的请求格式是否是一致的。请你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D:
新手上路
旁听学习

网友A:
修改参数后,按“SET”键,然后退出设置,然后断电,重新通电后还是一样没有变化。

果然没有保存参数!仔细看驱动器手册。

楼主:
按照说明书是指“SET”来修改设置新值的,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请问有哪位能指示一下?谢谢!

网友E:
你操作有问题,你看看书,不是只按下SET
后面还有步骤,到你看到“FINISH” OR “RESET”才能生效
FINISH直接生效,RESET要断电一次才生效。

网友F:
参数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参数有问题?我不是很明白,请教安伯廷兄!谢谢!

楼主:
我还是改不了

网友A:
你究竟有没有看手册?只修改参数,不保存,当然断电以后就恢复成原始参数。参数该完以后,还要写入EEPROM。工控网的资料区有松下的手册,自己去下一份仔细看看!

网友F:
松下的伺服修改参数有时候是需要断电以后才能写进去的
有时候是不需要的
所以建议你修改完事以后,保存,然后断电,启动

网友G:
参数设置了之后,再按mode,再按set,出现eer---,然后一直按着向上的方向键,直到出现“finish”或“reset”为止,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H(2009-01-10):
MDMA302P1G/MFDDTA390003与西门子连接的方法是好何连接的?特别是OA+OA-如何转换?还请大家啊!!

可以发一份合适的到我邮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