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注射机的控制

楼主(2006-03-26):
请问有谁接触过注射机的控制,有没有CNC.

网友A:
是注塑机(塑胶射出成型机)吧?
这类机器梢微大一点(锁模力大于60吨)的都是用专用的控制电路板来做的,他的系统要处理大量数字I/O、温度采集、压力/流量控制,还有人机界面。用PLC需要N多扩展模块才行啊。也不适合用运动控制卡做。
    想做好一点,还是自己开发控制板吧。不过工程量比较大,大概需要20人年。

网友B:
可以和我联系:dbf62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