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讨论:关于工业电炉自动控制技术

楼主(2006-03-26):
有关电加热炉的PLC控制系统,主回路的控制有周波器控制直流固态继电器,再有直流固态继电器控制每个交流固态继电器(共86个),主回落是主空开--快容--交流固态继电器--电加热器(220V).有几方面的要求1.能检测每个加热器的好坏;2.温控表的设定值可以有触摸屏来更改 .
实现1的设想:用电流变送器检测每个回路把4--20MA信号送到PLC的A/D模块对主回路检测.2.用温控表的4-20MA输出连接PLC的A/D模块进行温度采样.PLC和触摸屏有数据线连接把设定的温度由PLC的D/A模块输出对应的4-20MA或0-1OV到温度表进行温度设定.
以上是初步方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出意见.如可行希望能提供实现此功能的温度表,PLC 触摸屏.

网友A(2006-06-07):
已经搞定了吗?

网友B:
思路不正确。。。
1)PLC+HMI方案由于AI/AO数量太多而使系统过于庞大。。
2)PLC+温控器也复杂。。86个回路的温控器也够壮观。。
不如用自带组态的平板电脑。。

网友C:
现在的温控表都有积分式的加温和降温输出

网友D:
太复杂。
温控部分直接使用温控器解决,plc处理逻辑部分就可以了。
86路用温控器,也太占地方。建议使用模块化的PID控制器,导轨安装。人机界面和模块以及plc通讯,监控现场工作情况,还可以记录整个过程(过程值,报警值等)。
欢迎垂询!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D:
模块图片

网友E:
用多个"多路控温仪表"或"多路控温模块",采用通讯方式连接到PLC,在PLC写程序控制吧.

网友F(2006-07-17):
用温控器加上位机就行了
另外,判断每个加热器的好坏好象意义不大
如温差大温控器会报警
电工会来查哪个加热器坏了

网友F:
要不然成本太高了

网友G:
是啊
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

网友H:
用导轨安装型多路PID温度控制器加触摸屏PC.宇电有AI-7048D5仪表,可控制4路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