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求HONEYWELL和 SIEMENS S7通讯的方案,最好是有成功经验的!!感激万分!!!

楼主(2006-03-26):
(无正文)

楼主:
求HONEYWELL和 SIEMENS S7通讯的方法,最好是有成功经验的!!感激万分!!!有哪位高手可以给我些指点或是给我点资料或文献的!谢谢!谢谢!万分感谢!我的邮箱是yanhqw@yahoo.com.cn

网友A:
我做过,honeywell与ab的,采用的是第三方卡件,485通讯

网友B:
HONEWELL的plantscape、pks支持opc,S7内建一个PC STATION,应该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C:
数据量不多的化用MODBUS通讯,HONEYWELL DCS端的HPM中加插SI卡或在LCN中加PLC通讯节点卡, SIEMENS S7端插MODBUS通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