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的功率问题?

楼主(2006-03-26):
请问怎样确定伺服驱动的功率是否合适?现用台达交流伺服器做了一台样机,可是参数中无电流和功率显示选项。用钳流表测驱动器进线电流值很小。

        急!急!急!请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电机额定扭矩也是可以推算匹配是否合理。

楼主:
我用的是3KW伺服器和配套电机。我是想知道是不是选大了,如有可能我想选2KW的伺服器和电机。
  我想知道伺服器和电机相对负载是不是大了?

  拖动负载时,伺服器显示平均扭矩86,最大扭矩115,电机标称额定扭矩14.3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