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做的OCX控件在本机上运行的很好但......

楼主(2006-03-27):
用VB做的OCX控件在本机上运行的很好,什么问题都没有
但当用复制器把项目复制到另一计算机上(不是作冗余),先注册该控件,再打开该项目
再把项目里的计算机名换成该计算机名,退出再启动WINCC进入画面编辑,发现该控件
显示白色,在左上角有一红叉叉,但这时再在这台计算机上添加该控件可以正常添加和使用
为什么????

WINCC是6.0版  OS是WINXP

网友A:
制作成安装包然后安装看看

楼主:
是控件编译的问题,要在设置编译时编译成本机代码,不能为P代码

网友B(2010-07-31):
是控件编译的问题不能为P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