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怎么才能清除带密码的CPU

楼主(2006-03-27):
我们公司的机台是进口的,厂家用的是西门子PLC,程序有密码,我们现在要改造机台,需要重新编写程序,我按照书上写的方法清除CPU,但是不管用,清除不了原程序,也就无法往里面下新程序,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看怎么才能清除

网友A:
输入 clearplc
其它到
http://s7plc.gkbk.com

楼主:
谢谢了
我已经把程序下载进去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怎么办?

楼主:
TO hnber
按照1233211告诉我的方法可以的
你也试试吧

网友C:
如果把PLC上的电池给卸了 ,然后再放15分钟电也应该行吧。
但是程序可能得需要重新编写。

楼主:
既然想清除程序,就是要重新编写的,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没有试过,应该可以吧!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