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定位地址

楼主(2006-03-27):
使用PROFIBUS-DP控制变频器:I为1000--1003 Q为1000--1003
请问如何在程序中查找与I和Q关联的程序段

楼主:
使用GO TO 有时不可查到
比如使用了SFC14和SFC15 或者用其它编程方式
又如何查找

网友A:
可以使用交叉索引来完成您的要求。

楼主:
但是我找了
在交叉索引中根本就没有这个地址I最大到245
而我的程序中类似I1000及1130等有10几个都是变频器的控制字
我不可能一个FC一个FC去找(大概300个FC及200个FB)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那就用搜索功能,也可以到为语句表进行搜索。

楼主:
TO:激情如火
可以说的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