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模拟采集信号采集热电阻原理

楼主(2006-03-27):
很想知道,模拟采集通道采集热电阻(Pt100,Ni1000等)是什么原理,小电流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一般要占用两个采集通道?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还有就是 模拟量输入模块本身就带有24v电压,用信号发生器给它加4-20ma信号是什么原理

网友B(2007-07-27):
我也想知道答案,有没有人解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