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星三角

楼主(2006-03-27):
电动机铭牌上的“电压 380/220V”,“接法 Y/三角”这个概念和电动机启动方式“星/三角”是不是不一样啊?我都有点糊涂了!请各位讲解一下!!

网友A:
Y型接法是电压380V三相四线制接线法:△型接法是电压380V三相三线制接线法;

网友B:
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

网友C:
Y接时使用3相380V供电,每个绕组的电压相当于220V;
Δ接时使用3相220V供电,每个绕组的电压是220V。
不同的接线方式可以适应不同的供电电源,比如Δ接,就可以用在使用单相220V供电的变频器,因为变频器只能输出三相220V。

网友C:
电机铭牌的Y/Δ接法是指电机内三个绕组的接线方式;
电机启动方式中的Y/Δ是指电机的控制回路的一种设计方式;
两者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的不同的东西。

楼主:
谢谢你们的答复!!
对于电动机来说,什么量最能反映电动机的运行情况(正常还是有故障了),是定子电流么?如果是的话,那如何根据这个量来判断呢??

网友D:
电压380/220,指供电线电压380/220,如果380伏星接220伏角接.

网友E:
判断好坏就看看电机是否运转平稳,又无不正常的发热,有没有噪声什么的.没异常,能用,那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