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高精度比例阀放大板

楼主(2006-03-27):
相关详细介绍与图片:http://www.yuda.biz/yuda/YD-4020C.htm 智能高精度比例阀放大板: 特点 ● 采用脉宽调制型电路,发热小,功 耗低; ● 智能化设计,免去调试的麻烦,是目前市场上最易用的比例阀放大器; ● 主要元器件采用进口器件,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 ● 采用独立电源供电,抗干扰性好。 ● 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有效的保护比例阀; ● 多种输入控制方式,通过拨码开关选择。可用脉冲控制(0-15000)或0-5V控制。如果选择脉冲控制,就可省掉DA转换模块,节省成本; 输 出 电 流  0 - 2A 工 作 电 压 放大板输入电压: 24VAC-36VAC 线 性 误 差  2% 输入控制电压  0 - 5V、0-10V、0-15000个脉冲 功     耗  小于 1W 工 作 环 境  温度:-20℃ ~ +70℃,湿度:85%以下,无腐蚀性气体 振     动  10 ~55Hz, 1.5mm 冲     击  150m/s2 用途:YD系列放大板的用途是向各类液压比例阀提供所需要的直流电流,比例阀品牌如:力士乐、威克斯、油研、台湾东锋和机立等厂家的各类电液比例阀进行压力或流量的控制,其性能稳定、可靠性高。比例放大板能按输入电压的大小成比例地控制输出电流,以达到改变液压系统的压力。它广泛应用于轻工机械,塑料注塑机,橡胶硫化机,压铸机,冶金机械 等液压系统中。

楼主:
相关图片:http://www.yuda.biz/yuda/yd204lv4.htm是我公司自主开发的低成本人机界面(HMI)产品,采用单色(3.7”)图形点阵LCD显示屏,提供汉字、西文、数字及简单图形的显示;采用薄膜按钮键盘,提供数字、参数输入,指示灯、棒图等形式显示PLC(也可以是变频器、温控表等)的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并 可以通过其面板的按键操作改变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可方便连接各种厂商的可编程控制(PLC)及各种具有串口通讯能力的电气设备,是低成本控制设备的最佳选择。YD204L的组态开发软件基于Windows平台,界面友好,简单易用,开发人员可在短时间内掌握使用。

YD204L 可编程文本显示器有以下特点:

多种组态方式

可以通过编辑软件在计算机上组态,然后通过串口下载到文本显示器,为不同场合的应用量身定做。组态部品有:文本、信息显示、数据显示/设定、棒图、灯、图象等。

灵活的通讯接口
(RS232/RS422/RS485任选)。对应PLC机种广泛(包括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松下电工FP系列、永宏FB系列、施耐德Modbus系列、台达Delta系列、光洋SG系列等、单片机自由协议),还可以同常用的一些变频器和温控表通讯(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加入相应的协议)

显示区域
最大显示区域192*64(24字符*4行,即12个汉字*4行

简便的显示方式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编写通讯程序

高度的安全性
对于改变参数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

楼主:
相关图片:http://www.yuda.biz/yuda/YDP-24C.htm

单片机工业控制板:

 1、YDP-24B板用于开关量输入、输出,板上带有电源监控芯片,实现上电复位、低压检测、等功能,掉电时自动保存数据到EEPROM。带时钟,日期功能。

2、板上带有二个轻触按键和16路具有光电隔离功能的输入端,带LC滤波,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另有三路高速计数输入端,如果不需要高速计数 输入,该端口也可以作为普通输入口使用;

3、8路带锁存的继电器输出,两路推挽输出,可驱动步进电机等数控设备;

4、通用电源接口,可根据需要向外部提供5-24V直流电源,可供各种传感器使用。

5、带有RS232串行接口,也可用此9针串口直接下载程序,并可以同本站配套的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进行通信;

6、带有扩展口CON2,可根据需要连接外设;

7、三路模拟量输出,8位精度。

8、四路热电偶输入,四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

单片机IO扩展板:

配套YDP-24B使用,16路带光电隔离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

楼主(2006-06-17):
相关图片:http://www.yuda.biz/yuda/YD4050.htm

一、继电器输出板:
1、8路继电器输出,继电器线圈24V,触点电流10A;
2、每路都有相应的指示灯,带浪涌吸收保护电路,有效防止触点打火发黑;

3、比采用分立继电器成本低且接线简单,安装方便,占用空间小等优点;

4、交直流控制均可使用;

二、DC放大输出板:
1、16路晶体管输出,控制电压24V,每路输出电流5A,与PLC配套使用;
2、每路都有相应的指示灯,无触点开关,带浪涌吸收保护电路,使用寿命长;

3、比采用分立继电器成本低且接线简单,安装方便,占用空间小等优点;

4、非常适合控制各种电感性负载,如电磁阀。能够频繁开关不影响寿命;

楼主(2007-11-03):
智能高精度比例阀放大板:

特点
● 采用脉宽调制型电路,发热小,功 耗低;
● 智能化设计,免去调试的麻烦,是目前市场上最易用的比例阀放大器;
● 主要元器件采用进口器件,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
● 采用独立电源供电,抗干扰性好。
● 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有效的保护比例阀;
● 多种输入控制方式,通过拨码开关选择。可用脉冲控制(0-15000)或0-5V控制。如果选择脉冲控制,就可省掉DA转换模块,节省成本;
输 出 电 流     0 - 2A
工 作 电 压    放大板输入电压: 24VAC-36VAC
线 性 误 差     2%
输入控制电压     0 - 5V、0-10V、0-15000个脉冲
功     耗     小于 1W
工 作 环 境     温度:-20℃ ~ +70℃,湿度:85%以下,无腐蚀性气体
振     动     10 ~55Hz, 1.5mm
冲     击     150m/s2
用途:YD系列放大板的用途是向各类液压比例阀提供所需要的直流电流,比例阀品牌如:力士乐、威克斯、油研、台湾东锋和机立等厂家的各类电液比例阀进行压力或流量的控制,其性能稳定、可靠性高。比例放大板能按输入电压的大小成比例地控制输出电流,以达到改变液压系统的压力。它广泛应用于轻工机械,塑料注塑机,橡胶硫化机,压铸机,冶金机械
等液压系统中。

楼主(2007-12-26):
相关图片http://www.yuda.biz/yuda/YD-4051.htm

新品推介: 8路DC放大输出板

 8路DC板接线图 YD-4008

1、8路晶体管输出,控制电压12-24V(输入控制信号可选高电平或低电平),每路输出电流5A,与PLC配套使用;

2、每路都有相应的指示灯,无触点开关,带浪涌吸收保护电路,使用寿命长;

3、比采用分立继电器成本低且接线简单,安装方便,占用空间小等优点;

4、非常适合控制各种电感性负载,如电磁阀。能够频繁开关不影响寿命;

5、外型 尺 寸 :130*76*23(mm)

楼主(2008-01-26):
工控产品技术讨论QQ群:8917892。9937590。34963646 。 37358477, 49628159!欢迎大家加入,共同进步!

网友A:
我知道在液压系统中有比例放大板。

楼主:
是的,我们一系列的比例阀放大板在这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谢谢!http://www.yuda.biz

楼主(2008-02-27):
请朋友们注意。8917892工控群200人已满。想加入工控技术群的朋友请加49628159,9937590,34963646,37358477

楼主:
欢迎工控工程师加入8917892群进行技术交流,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B(2009-04-24):
专业提供电液比例阀放大板、力士乐放大板:
VT-VSPA2-1-1X/T1 VT3006-3X VT-VSPA2-50-1X/T1 VT-VSPA2-50-1X/T5 VT11011-1X/VT-VSPA1-52-1X VT-VRPA2-1-1X/VO/T5 VT11118-1X/ VT3000-3X/ VT-VRPA2-1-1X/VO/T1 VT5006-1X/ VT11073-1X/ VT-VRPA2-2-1X/V0/T5 VT-VRPA2-2-1X/V0/T1VT11006-1X/ VT11131-1XVT11132-1X/ VT3002-2X/48F VT3002-2X/64G VT5005-1X/VT2000-5X/VT3002-2X/32D VT5041-2X/1VT11034-1XVT5035-1VT11010-1X/ VT11012-1X/VT11030-1X VTVT11007-1VT10406-3X/4-3XVT11015-1X/VT11016-1XVT-VSPD-1-2X/V0/0-0-1VT11165-1X/VT11021-1VT11031-1X/VT11032-1X/ VT-VSPA2-1-1X/T5VT11033-1X/ VT11037-1X/VT5007-1VT12302-2X/VT16000-3X/VT13477-2X/3VT11550-2XVT11554-2X/VT12323-VT3013-3XVT-MRPA2-1-1X VT-HACDB-1-1X/V0/1-0-0 VT5041-2VT5001S2X/RVT5003-4X/R1E VT5015-3X/R5EVT1610-3VT12270-1XVT1516-1XVT12427-1X/VT11005-1X/VT3014-3X VT2010S-4X/EVT15300-1X/ VT5040S-3X/45VT12270-1X/21VT11246-2-1VT16000-2X/ VT12302-2X/

我司专业生产各类电液比例阀放大板,
有单比例放大板,双比例放大板,比例换向阀放大器,比例方向阀放大器,比例变量柱塞泵放大器,
可用于各类比例阀,比例泵.详情登陆我司网站查询,
一,电液比例阀放大板:
1.单比例:P-DC-24, P-AC-220,(控制压力电液比例阀EDG-01,EBG-03,EBG-06)
2.双比例:PF-AC-220,PF-DC,PF-AC-10(配压力,流量电液比例阀EFBG-03-125,EFBG-06-250)
二,电液比例阀放大器(高性能,带铝盒屏蔽干扰,输出LED状态显示功能)
1.压力或者流量比例阀放大器:VT-VSPA1-D24(控制国内外压力或者流量电液比例阀,比例泵,带一个电磁铁)
2.压力,流量电液比例阀放大器:VT-PF-DC(控制国内外压力与流量电液比例阀,比例泵,带两个电磁铁)
3.电液比例换向阀放大器:VT-PRA2-D24-T2(控制不带反馈的电液比例换向阀或者比例方向阀,如力士乐,派克,阿托斯)
4.电液比例换向阀放大器:VT-PRA2-D24-T2-IV(带反馈

网友B:
我司专业生产各类电液比例阀放大板, 泉州东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www.dongchi-ie.com
有单比例放大板,双比例放大板,比例换向阀放大器,比例方向阀放大器,比例变量柱塞泵放大器,
可用于各类比例阀,比例泵.详情登陆我司网站查询,
一,电液比例阀放大板:
1.单比例:P-DC-24, P-AC-220,(控制压力电液比例阀EDG-01,EBG-03,EBG-06)
2.双比例:PF-AC-220,PF-DC,PF-AC-10(配压力,流量电液比例阀EFBG-03-125,EFBG-06-250)
二,电液比例阀放大器(高性能,带铝盒屏蔽干扰,输出LED状态显示功能)
1.压力或者流量比例阀放大器:VT-VSPA1-D24(控制国内外压力或者流量电液比例阀,比例泵,带一个电磁铁)
2.压力,流量电液比例阀放大器:VT-PF-DC(控制国内外压力与流量电液比例阀,比例泵,带两个电磁铁)
3.电液比例换向阀放大器:VT-PRA2-D24-T2(控制不带反馈的电液比例换向阀或者比例方向阀,如力士乐,派克,阿托斯)
4.电液比例换向阀放大器:VT-PRA2-D24-T2-IV(带反馈

网友C(2009-07-23):
各位朋友如有比例阀放大板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咨询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力给您满意的答复;共同进步,欢迎您的来电.

网友D(2009-11-03):
JK-PQ-S1型电液比例阀控制器(单比例)

技术数据

电源电压(V):DC24+/-10%

功 耗(P):50VA

控制电压(U):±10V

控制电压最小负载电阻(R):500Ω

最大输出电流(Imax):1.5A

最大负载电阻(R):45Ω

外型 尺 寸:120×100:

通过差模输入遥控调节(0~10V)

斜坡上升、下降时间0.1∽5秒可调并可切除

控制示例

1. 配有标准35导轨安装卡座,安装极为方便。接线(参照接线图)

1 、 +24V和-接DC24V电源。

2 、 PO+和PO-接比例电磁铁两端。

3 、 PI+和PI-接控制信号(0∽10V)。

4、TC1和TC2接斜坡切除继电器,将TC1和TC2接通,斜坡时间为:0.1秒

2.调试

①.将各输入端接断开,调节Imin电位器得到初始电流(Imin),顺时针方向旋转初始电流(Imin)增加。

②.输入端PI+和PI-接+10V,调节Imax电位器得到最大输出电流(Imax),反时针方向旋转最大输出电流(Imax)增加。

③.调节Up电位器可改变斜坡上升时间(T↑),最大时间5秒(对应最大输出电流Imax),顺时针方向旋转斜坡上升时间(T↑)增加。

④.调节Down电位器可改变斜坡下降时间(T↓),最大时间5秒(对应最大输出电流Imax),顺时针方向旋转斜坡下降时间(T↓)增加。

如有比例阀放大板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咨询我们:QQ:379320660,手机:13777057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