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6-03-27):
伺服电机一般都有一个外壳接地,请问这个地到底是接到什么地方。是真的自己接一根线到地下还是接到什么地方。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弱智,不过小弟没有工程经验,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建议与三相五线电源的PE连接。

网友B:
一般车间都有接地线,如果当初布线的时候没布有,那就参照工厂用电规范上的说明布。
要注意零线和地线的区别,别混了。
还有强电和弱电的接地……也有区别。
工厂用电的规范上都有说明的。

网友C:
电气中的地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大地,一种是电位参考点,两者是有区别的.

网友D:
电机外壳应该是接真正的大地,防触电!

网友D:
这个真正的大地一般不需要你去埋地桩,只需与供电系统中的PE线接就可以了!!

网友E:
还是觉得
老柴夫:
说的更严密,更完整。
“供电系统中的PE线接就可以了!!”
接之前需要检查供电系统中的PE是否可靠接大地了,许多用户的供电系统PE都空着!

网友F:
   我认为单位具备三相五线制的应与三相五线制当中的PE连接,被接地环境是三相四线制的则需要埋制接地导线(按规定深度挖坑及接地导体材料等)。

网友G:
看你厂房有无接地网,如果有的话整个接地网应该连接起来的。

网友H:
想可靠一些,就用现成的大地做为接地就可以,按曹工所说:是防触电的!

网友I:
外壳接地,接的就是地.不是零.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

网友J:
接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保护接地和防干扰接地.
  保护接地:主要是为了防止因设备漏电造成人或设备损坏.电机外壳接地就是为了防止电机漏电造成人身伤害.但电机上标的接地线未必就要接到大地上,这要看工厂的供电系统.如果是三相四线制,应把电机的外壳接到零线上,而且不允许自己做一个地线,单独接地(这种保护也称为接零保护).如果是三相五线制,则一定要接到PE线上,也就是地线上.注意在有些工厂中,虽是五线制,但零线和地线是相通的.这要看供电的距离,因为变压器的中心线(零线)是接地的,同时是地线也是零线.但五线制的供电到了车间一定要接在地线(PE)上.现在供电系统要求各单位都做成三相五线制的系统,对于安全更有保障,但造价稍高.
  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就是地线,在各用电单位(车间)要做重复接地,防止因为线路阻抗提高零线的电压对人造成伤害.
  以前有三相三线制供电的,现在一般不用,只在很偏远的地方没有改过来.这种供电方式,要自己做一个接地,保证设备的外壳与大地的电位一致,在漏电的情况下不会伤害到人.
  像您所说,伺服电机一般是装在设备上的,如果是金属设备,整个设备接一条接地线就可以.这要分析一下电机的安装,如果在机械连接的同时能够保证电气的可靠连接,电机外壳不接地而是整个设备接一条接地线.
  接地线也不能随便做,要保证接地良好.请查相关资料.

网友J:
为了防干扰所做的接地更复杂,也请查相关资料.
  在工控的工程中,一定要详细看说明书,按要求做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各位的指导对我帮助很大,非常感谢!

网友K:
电机的应该接厂房的公共PE线.如果没有的可以自已做个接地到大地.不好做接地的地方可以接防雷接地.(这个接防雷接地不知道对不对.不过我搞安装时有不少厂家为方便都是接的防雷地.)

网友L:
电机的应该接厂房的公共PE线.如果没有的可以自已做个接地到大地.不好做接地的地方可以接防雷接地

那么,真的打雷的时候,怎么办?确定不会死人?

网友M:
TO:尤然,您的这两种接法都是不可取的,其实老小伙先生说得非常全面了,规范中明确指出,三相四线系统中不许接零接地混用。而接在防雷接地上危险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