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03-27):
s7-200如何对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都需哪些硬件及软件配置?谢谢!
qzyuqiang@126.com

网友A:
1利用PLC继电器输出端子做为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端子输入.仅需按钮和中间继电器.
2,利用PLC和模拟量输出模块做为变频器频率给定值.
3,不用PLC利用电位器做为频率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