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资料
求助:s7-200如何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

楼主(2006-03-27):
s7-200如何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都需哪些硬件及软件配置?谢谢!
qzyuqiang@126.com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信号接到PLC的输出端,然后变频器设置成端子控制,利用变频器的参数多功能端子设置成加减速就可以做到了,不会的请给我来电QQ:264987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