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Micrologix1200出故障了!

楼主(2006-03-27):
  我的Micrologix1200出故障了,我的Micrologix1200以前工作正常,昨天我把它换了,台电脑进行编程,没想到,它的FAULT灯亮起!不能在线!请问谁知道如和解决!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打AB的免费支持电话看看

网友B:
可能是IO或编程错误,可以强制复位重新测试。

楼主:
谢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是程序,编写有问题!我打的AB服务上的电话!谢谢大家!

网友C(2009-09-27):
打AB的免费支持电话是多少?它的电话都是收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