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Micrologix1200出问题了!急!急!

楼主(2006-03-27):
  我的Micrologix1200出问题了.昨天,我把Micrologix1200换了一台电脑进行编程,结果Micrologix1200的FAULT灯亮起!不知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2006-09-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可以复位Micrologix1200,试一下.

网友C:
可能是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D:
在RSLogix500上面可以看到Error Code.根据这个代码你可以进行Troubleshooting.按照你所说,一般都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