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如何通过力矩来选择伺服电机

楼主(2006-03-27):
谢谢了!

网友A:
实际上,如果要准确地选择伺服电机,还是根据扭力和惯量来选择,早期国内伺服大多从日本进口,习惯了按功率来选择,其实这样不太好,举个例子,天津罗升的TAC伺服,有一种550W的电机,它的扭力可以达到5.3NM,而他们中惯量的1kW的才4.8NM,并不是功率越大扭力越大,这跟转速等也有关系,所以选择伺服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扭力和惯量来选择,通过负载的质量以及你要的传动方式的计算出扭力和惯量,然后选择相应的电机

网友B:
计算你的负载惯量、需要的加速度、阻力矩的大小,再加上一定的安全系数,然后看伺服的参数表,找力矩足够的电机

网友C:
力矩、转速、电压、电流这些是需要定的!

网友D:
有水平!
只要代入公式即可。
只是应用时调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