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cx-programme 5.0

楼主(2006-03-27):
打开软件新建的时候出现:不能创建临时(工作)CX-Server工程,或者PC中的时钟无效。
请问是哪里出错了?谢谢各位!

网友A(2006-06-23):
同感CX-SERVER不能初始化,请高手指教.

网友B(2007-07-27):
急问同题!!!!!!!!!!!!!!!!!!!!!!!!!!1

网友B:
急!急!急!
重装了程序N次还是如此!!!!!!!!!!!!!!!!

网友B:
不能创建临时(工作)CX-Server工程,或者PC中的时钟无效

网友C:
修改电脑的时间
试试

网友B:
改了!BOOS里都改了的

网友B:
我的还是cx-programme 6.1

网友D:
CX5.0自动在线为何总是在搜索CJ系,而所连接的CPM2A却找不到,用3.0时是可以自动在线找到CPM2A的.

网友E:
估计是安装软件本身有问题

网友F(2007-12-2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装的是7.0版本,我同事的机子就可以用,是用同样的光盘装的,难道是电脑的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

网友C:
重新装软件 拷贝到硬盘安装
或者软件有问题
QQ 596716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