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DCS和PLC的问题!~

楼主(2006-03-27):
本人刚入行,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下位机,打算用S-300的PLC编程,不用上位机,直接接到整厂的DCS控制系统,由它来统一的监控,由DCS来组态,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样的控制方法。
      印象中,西门子PLC要用WINCC之类的软件来组态的,我用DCS能行吗?怎么连接?谢谢各位,这样做只是想省掉一个操作员站,由整厂的MIS控制,不知道行吗?
      本人邮箱tl6815188utl@163.com
    欢迎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样是可以的,你可以使用PROFIBUS来做,也可以使用以太网的方式,将PLC的信息直接跟DCS连接,把这个PLC作为DCS下面的一个RTU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看你DCS 系统支持什么样的通讯协议,楼上的讲,使用PROFIBUS, 那也是基于SIEMENS的PCS7而言。其他的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的确,要注意通讯协议,两位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