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27):
  我单位中控室模拟屏上的信号灯不亮了(仅污脱车间)也就是说全厂的工艺流程就这一块没有信号经我们查找,全厂的通讯也没事,污脱车间的运行也正常,不是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污脱车间的信号采集是通过FIX3.2(中控室PC机上的组态软件)
   如果那位高手知道那出了问题请及时回贴,不胜感激!!!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怀疑是污脱程序可能有点小毛病于是我们就在污脱的PLC CPU下载程序,也就是说把原来的程序给复盖一下,下载工具是CONCEPT2.2通讯电缆是R232,可是下载不成,由于操作技术不老练,(不知道把笔记本电脑上的程序传给PLC是用DOWNLOAD或是UPLOAD)如果谁知道,请指示。请各位高手指点教一下是不是这个毛病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诚谢!!!!

楼主(2006-05-25):
  请各位高手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不防也可以到本公司来一趟,将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高手有什么看法只管说出来,持别是搞斯耐德自动化的,并且搞过污水处理厂的,如果我在表达上有什么不清楚尽管提出来.比竟不见实物很难下判断,我的邮箱是liu-yi-heng@163.com

网友A:
这么久还没有解决?应该是 ‘DOWNLOAD’。

楼主:
谢谢周公的支持,你能不能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谢谢,你在搞自动化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是哪种模拟屏? 如果是硬件的模拟屏,先从指示灯查起,一步步向前查。看有没有线接触不好、继电器接点氧化的情况。 如果是计算机显示器的模拟屏,分布式的先查接口板的信号;再查导线、传感接点。 如果是总线方式的,可以用相应的软件查看通讯的数据是否正常,着重观察该灯对应的数据。如果数据正确可查前端 PLC 的输入信号是否正常。 如果你们在加拿大,就不‘可以到本公司来一趟’了。

楼主:
  我们查过了,通讯电缆没什么,就是信号过不来,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这块的信号是从污脱PLC内部取的,我想是不是污脱的程序出了什么毛病?请你确诊一下,谢谢!!

网友B:
可以单独监控有问题的PLC,看是不是正常.
当然最好是更换一个PLC,如过OK了,说明PLC有问题了.
我在广东东莞:TEL:13532995757
QQ:168000452

网友A:
污脱程序其他部分运行正常就应该不是程序问题,着重从硬件查。如果有相同的 PLC 就互换一下看,当然程序要和工作对应。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查过了,硬件没有什么问题,有时我们发现当PLC关掉的时候2#机还运作,有时正常运作时,PLC上在贩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并且每一个都是这样,正常时应该不闪的,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吧!!!谢谢!!!!

楼主:
  请各位高手真对我上在提的问题给于自已的看法,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C: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应该是在通信方面出现问题,建议检察一下通信的采集和传输线路!
“分布式的先查接口板的信号;再查导线、传感接点
如果是总线方式的,可以用相应的软件查看通讯的数据是否正常,着重观察该灯对应的数据。如果数据正确可查前端 PLC 的输入信号是否正常。”就按周公的这个查,因该是能查出来!

楼主(2006-07-05):
 都用软件查过了,通讯正常先谢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