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odbus RTU 问题

楼主(2006-03-27):
S7-200 Modbus RTU 是否只能作为从机,而不能使用 Master?

网友A:
当然还是,用西门子提供的库是只能做从站,要做主站自己写不就得了

网友B:
可以用自由口通讯,发送完整的MOUDBUS的命令即可.不要用库.有部分PLC内部计算MOUDBUS的校验,所以发送的时候没带校验位,可在200PLC的发送命令中必须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