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通过以太网和PROTOOL通讯

楼主(2006-03-27):
小弟采用MicroWIN软件通过以太网模块已实现对S7200 PLC CPU进行上传下载,现想通过太网模块使CPU和ProTool进行通讯,我采用ProTool V6.0 sp2 ,控制器-参数中 OP地址设置自己的IP地址,通讯同级设置以太网模块地址。但无论如何也通讯不上,请教各位大哥,是否可行,该如何设置?

网友A:
您的控制器是什么型号的?protool一般配置文件有五种通讯协议备选(PPI、MPI、DP、Standard 和Universal)。PC 连接S7-200 时,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种协议而PLC 不需要再做任何设置,即S7-200 PLC 能自动选择协议来和PC 使用的协议保持一致。

楼主(2006-05-31):
控制器为S7-200 224XP,以太网模块为CP243-1,连接线为RJ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