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行程开关的市场

楼主(2006-03-27):
本公司代理台湾茂仁开关 不知这行情是好是坏 请哪位大侠来指点一下

网友A:
现在听说市场上使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单相或者三相马达的情况有很多,我就是有点不相信,一般情况下固态继电器没有优势呀,求顶!
还有我准备用调压器件来控制马达以改变速度,听说谐波会很大,不知同仁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