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圆弧插补

楼主(2006-03-27):
大家好,现在不少产品都有平面圆弧插补功能。在有些场合,空间圆弧插补也是需要的。
有人有较成熟的算法吗?想学习学习,提前谢谢!
zliu66@hotmail.com

网友A:
有少量卡有这种功能。计算量非常大,控制周期不能做的太小。

楼主:
在空间实际也是两维圆弧插补,只是转换到原来的XYZ坐标系,成了三维运动。在哪里有这方面的数学书,对这个坐标变换及算法有描述呢?

网友B:
先平面圆弧插补再坐标变换到空间平面

网友B:
补充:真正有价值的是空间圆弧切削时的刀具姿态控制。这其实仅是五轴控制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内容。

楼主:
 一并谢谢沙边小李,尼古拉斯.凯奇二位先生!

我的应用比五轴联动CNC简单得多。只希望能弄到以上提到的坐标变换的算法。在下的空间想象力实在是差。

网友C:
是否可以这样?
分二次插补,粗插补和精差补:
粗插补,计算出空间圆弧的增量,
精插补,用三维直线插补,拟合圆弧增量.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用直线插补,只要选的点数足够多,是可以。但显得不够聪明。总觉得应该有算法把平面圆弧插补算法再转换回原坐标系。

网友D:
"但显得不够聪明"
算法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的。

网友C:
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hzlgdxxb/hzlg2000/0005/000502.htm 五轴数控机床空间圆弧插补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2000 Vol.28 No.5 P.4-6 詹泳 周云飞 周济 摘要: 介绍了空间圆弧进给指令格式,在深入分析插补预处理的基础上,给出了插补控制算法.使用具有空间圆弧插补能力的数控系统进行空间圆弧加工时,不仅简化了输入的数据量,同时能够使刀具从一点平稳地运动到另一点.根据该算法编制的数控系统软件已成功应用于五轴数控机床,实践表明该算法具有可行性和可靠性.

楼主:
再次感谢亦云人云!和版主!

网友B:
 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hzlgdxxb/hzlg2000/0005/000502.htm
  五轴数控机床空间圆弧插补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2000 Vol.28 No.5 P.4-6
  詹泳 周云飞 周济
感慨亚,这个题目竟然是个硕士论文!!!!!

楼主:
9494.后生可谓啊!

网友E(2007-10-16):
  “根据此算法编制的CNC系统软件已成功地运行于基于工业PC+PMAC运动控制卡的数控平台上.实践证明了该算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不知道实际在华中系统中有的是不是这套啊?

网友F:
那就问问周云飞好了,不过此公目前已不在华中了。

网友G:
G03X221.716Y365.6R388.88A99.896
请问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空间圆弧g指令的写法。看说明书好像没有这样写的(只有两轴的)  是不是开发的软件支持这个功能呢 台达数控上面看到的

网友H(2009-02-20):
真正有价值的是空间圆弧切削时的刀具姿态控制

网友I:
在空间实际也是两维圆弧插补,只是转换到原来的XYZ坐标系,成了三维运动。在哪里有这方面的数学书,对这个坐标变换及算法有描述呢------

建议楼主看看这本书:《数控加工中的几何建模理论及其应用》任秉银 唐余勇编著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理想的数控加工,建模是前提,而建模需要有良好的数学基础,主要是微分几何、计算几何方面的知识。该书分为2篇。上篇介绍了必备的微分几何、计算几何基础知识,下篇重点介绍一次成型加工和自由曲面加工中的几何建模理论及应用,对设计三维及多维空间数控加工建模、空间曲面区域划分、刀具选择、刀位计算、刀具切削路径规划、各种插补加工误差计算、加工效率分析等进行介绍,书末结合船用螺旋桨叶片工作面数控加工实例,对书中介绍的建模和计算分析方法进行总结。

网友J(2012-01-13):
请问空间圆弧插补是不是真的有用啊?要是CAM软件不能给出这样的刀轨,那做出来也没有意义呀,毕竟应用场合太窄,整个零件上怕找不到几个能用得上这种刀轨的特征啊。是不是为了发篇论文,又不想往样条曲线里钻,才折中一下搞出这种算法呢?

网友J:
我错了,kds大哥和郭兴如大哥也错了,空间圆弧插补只是为了加工出斜面上的圆,应用于固定轴轮廓铣,期间刀轴矢量是不变的,UG能在法线平行或者垂直于刀轴的平面上生成圆弧程序。需要在斜面上加工圆的场合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