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置闭环控制

楼主(2006-03-27):
大家好,我是新人,大四在公司里做毕业设计.老板给我出了一个位置闭环控制的题目,让我设计一个控制器.问题就来了,我想问问各位前辈,控制器一般是用什么来做,单片机还是pc?老板说单片机速度慢,读数显速度不够,所以建议用pc或者工控机,但是我没有接触过pc机和工控机,各位有没有什么好书推荐给我,还有pc机和工控机也是象单片机那样可以编程吧?用C和C++都可以吧?如果用到某些算法如PI控制,那就应该通过C或C++编程实现吧?

网友A:
“,但是我没有接触过pc机和工控机”
没接触过PC机?……

楼主:
呵呵,没用过pc机做过控制,尽玩星际了,真浪费了啊
pc的话一般都选用com口做I/O口吧?有没有com口的资料可以介绍给我?

网友B:
控制器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用plc来做,或者使用工控机加轴卡的方式,如果单独使用pc机来做,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伺服工作,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把位置反馈给pc。

网友C:
所谓要位置闭环,一定针对速度伺服。传统的速度伺服接受模拟输入。要实现位置闭环要具备D/A输出接口和位置传感器接口。
基于PC做个位置闭环也算奢.

网友D:
可以用PC加控制卡 不错的呵呵

网友E:
还是用PLC吧

网友A:
"老板说单片机速度慢,读数显速度不够"
"pc的话一般都选用com口做I/O口吧?有没有com口的资料可以介绍给我?"
你用COM口,比单片机也快不了多少。

楼主:
先谢谢各位前辈.
凯奇兄说基于PC做个位置闭环也算奢,那就是说如果基于pc就能做了?做毕业设计,能通过这个毕业设计了解怎么通过pc做控制,而且也可以进一步了解pc的原理,很合算,所以我想问问凯奇兄能不能给我指一下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开头,呵呵
还有刘老师(我看bbs上的人都这么称呼),不用com口,难道自己做一块用pci插槽的卡?天,我想我还没那么厉害,呵呵,谢谢你,你给我指出来com口速度不行,那该怎么做呢?
我现在有松下minas a的伺服,研华的工控机和用与光尺编码读入的解码板,感觉接下来我要做的就应该是控制算法了吧?

网友A:
"而且也可以进一步了解pc的原理"
大概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

“我现在有松下minas a的伺服,研华的工控机和用与光尺编码读入的解码板,感觉接下来我要做的就应该是控制算法了吧?”
还有有一个可以输出脉冲或者是模拟量的接口板卡。

网友C:
实现算法与用什么语言没有关系。
你的问题准确地应当说:针对???操作系统,选择什么语言开发工具可以实现I/O的访问以及定时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我看MINAS A的说明书上说关于全闭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全闭环手册,我找不到什么全闭环手册啊,然后我下了英文版的说明书,可是上面说See Full Close Control Specifician,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Specifician 是手册吗?我不认为存在《全闭环手册》这种东西。

网友F:
上了四年大学之学会了打星际的阿瓜老弟,你四年过得还真是挺有意义。如果你自己一点硬件都不想做的话,那你还真是要像刘老师说的那样,在找一块带数字量输出的数据采集卡一类的,能发脉冲的东西。我星际打得也不错,可我都怎么没有你这么多的问题啊。

网友G:
花钱买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卡。厂家会叫你怎么去发脉冲的。这种产品上网查一下,多如牛毛。

网友H:
露丑了:
工控机应该可以输出脉冲吧
如果可以的话,那工控机+解码→伺服→光尺编码,编码反馈至解码,就可以构成一个全闭环系统了吧??敬待指正!

网友F:
可惜windows没有给你那么稳定和高频的定时中断。你要是会用matlab的RTW xPC,那么在加个数据采集卡,Simulink下面画几个框图,就一切搞定,一行代码都不用写。可到10KHz稳定中断。

楼主:
恩,谢谢favnihao和Jena,在看matlab呢,不过还不会用RTW xPC,真是丑了,谢谢各位的指点,我会好好做的

网友F:
rtw中的xPC模式是最简单的一种应用方法,很好用,你可以从matlab的demo中得到很好的启发,不要按部就班的看matlab的书,要回用demo ,事半功倍!

网友H:
为什么没有人评价我的系统呢?
难道是错的一塌糊涂?那楼主当心了,还是不要看我的意见了

网友I:
“工控机应该可以输出脉冲吧
如果可以的话,那工控机+解码→伺服→光尺编码,编码反馈至解码,就可以构成一个全闭环系统了吧??”

“解码”部分是两路输入(位置脉冲和光学尺脉冲),一路输出(输出两路脉冲计数值差值)吧?既然如此,这就是半闭环。

更重要的问题是:工控机通过什么方式输出脉冲?I/O接口卡?并口?。。。

网友J:
直接搞套PLC,全部搞定,看起来也是很完整的系统了,反正是设计,只要效果和水平,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