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

楼主(2006-03-27):
有哪位高手教小弟一下,怎么解决直流电机频繁起动烧保险的问题?谢谢!!!!

网友:
保险大小对吗

网友A:
如果是这样话,可以考虑改变一下电机的启动方式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如在电枢上串电阻,或是用变频器改变电枢电压来启动以限制启动电流

网友B:
传动应加离合器,减少电机起停.

网友C:
启动时间不能加长的话那只有加大电机和保险了

网友D:
降压启动

网友E:
如果你选的电机、保险没问题,最好加装电磁离合器。

网友F:
使用变频调速

网友G:
使用变频调速;
增加起动时间;
改变起动方式(自藕);
增大保险
。